MEGAWIN的工具链要努力啊,

楼主(2009-09-04):
最起码要到STC的水平,能做到万利的水平就更好。

网友A:
恩!应该要再加把劲!!

网友B:
大家对工具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我们多听听,才能做些好东西出来嘛

网友C:
分两步走:
1、达到老姚的高度
2、超越老姚的高度

网友D:
姚老板有北京办,你们有不?

网友A:
;P 连个淘宝网的办可能也没有吧?

楼主:
一:做和STC一样的串口就可以下载的BOOTLOAD,可以直接用原来老姚的硬件,并把ISP代码公开,这个没专利吧?老姚不能让人知道他用的是谁的片子,你们不怕啊。在这个基础上用户可以开发适合自己使用的BOOTLOAD,想当初我想在RS485网络里ISP,就是不行。
二:U1,U2等烧录器加入序列号功能,这个要放在ISP区,放在AP、IAP区都不够可靠,更好的是开发一个函数,这样烧录的每个程序都不一样,不只是序列号不一样,不一样的代码可能有几十个字节,类似指纹,**了你就慢慢看程序吧。
要是你们开发不出来,叫MCUISP来做,
老实说,现在STM8S出来了,人家做的好多了,STM32S干掉了15块以上的8位MCU,SMT8S可能要对6块钱以上的8位MCU下手了。51里笙泉性价比还不错,芯片架构还好,但应用链不做好,前途难说。
以上的东西以前我就对你公司贾经理说过了,原厂改点东西比割他肉还难。那么你要说服客户用你的MCU也不会容易到哪去。

网友E:
笙泉以前就爱说是STC的原厂,其实是STC的ISP,吸引了客户。
不过现在笙泉做到了用STC的硬件也可以ISP了。
这个就是大的成功。

网友F:
笙泉要做的是,跟stc的完全兼容,价格更便宜,质量更可靠,就能吸引原来的stc的客户;
如果不能在硬件上直接替换(代码可以稍微修改),那就有点难度。

网友G:
事实上MPC89系列和MPC82系列已经是完全兼容STC89及STC12系列的。

网友E:
12C5410没有替代的产品。。。

网友G:
12C5410是可以完全替代的,12C5412由于EEPROM的其实地址是从0000H开始,程序要做修改而已。

网友E:
那个型号的可以替代STC12C5410的?32脚的。。

网友H:
那个型号的可以替代STC12C5410的?32脚的。。
引用 网友E:

目前好像还没有

网友I:
针对STC12C540都是有替代的,但您说的32PIN脚的目前笙泉没有生产。

网友C:
没必要走“完全替代”的路子
我觉得Megawin应该以自身的技术实力为基础,走自己的路,学习别人的长处,而不是动辄“完全替代”某某芯片

网友J:
老姚攻战市场还有一条值得推荐,它为STC单片机写的那个DataSheet,在老鸟眼中是拉圾,在新手看来却是宝贝,因这它里面为每个功能模块写了很多现成的例程,并以它的下载器为硬件平台可以对这些代码进行验证.忽悠了很多新手.
当然它为ISP功能把过去用AT89S52单片机的人也吸了一大半过去.
最后是宣称无法解密,又切了一块蛋糕.

实际上这些东西在NXP的51单片机中早已有之,只是老姚翻出来重新包装了一下,居然小有所成而已.

网友K:
我觉得Megawin挺不错的,我们决定,将我们的下载器加入对Megawin的支持。要是Megawin能够提供协议支持就好了

网友L:
STC和Megawin的水平应该说差不多吧,以前谈了那么久的“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