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应用过程中,为什么一般要外接晶振

楼主(2009-09-04):
单片机内部都有时钟频率,为什么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都要外接晶振,为单片机提供外部时钟频率呢

网友A:
内部晶振的频率稳定性不够高。

网友B:
外部晶振提供的时钟频率更稳定,不过像HT45F0V,本省就有高精度的 外部RC 振荡器,无需额外的晶振为系统提供时钟输入

网友C:
外部晶振肯定比内部晶振要好些,用内部晶振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