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翻转功能怎么理解?

楼主(2009-09-04):
通过定时器 0 溢出时的I/O翻转功能直接输出报警声音信号, 可省去外围语音芯片。
这里的I/O翻转怎么理解呢?

网友A:
HOLTEK单片机有PFD功能,当该IO口设置成输出,掩膜选项选择PFD功能;
_PA3 = 1 PFD使能输出;_pa3 = 0; PFD关闭输出
其I/O翻转的频率与定时器溢出频率相关,该功能可以驱动蜂鸣片产生声音

网友B:
哦,之前我也不太理解I/O翻转的含义

网友C(2009-10-08):
I/O翻转就是I/O口状态的改变吧

网友D:
所谓翻转就是状态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