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关于遥控信号转发的问题

楼主(2009-09-04):
就是想把家里所有的遥控器的开关和数据量加减的遥控信号通过一个接收头接收到单片机系统内,并储起来,然后在某个指定的情况下再转发出去,这种行不行?

我的意思是说单片机只超一接收和转发的作用,不作任何形式的解码和编码,理论上行不行得通?

谢谢,新人初来,不懂得规矩,不知道要发到哪个版块,也不清楚要向哪位大侠请教,麻烦搞过这个来给个回复,如果行的话我就不会没底了。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信号的采样率足够即可。

网友B:
可以考虑我们的红外遥控学习模块和红外码识别模块组合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www.yofeng.com

网友C:
38k的貌似不好弄啊, 还是解码了以后 在发 好弄点

楼主:
如果说38KHz的载波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话那使用一体化接收头呢?它输出的好像是解调的信号数据,发射的时候再加个调制电路转发出去,这样能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