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放大电路交流通路的问题

楼主(2009-09-04):
最近重新研读模电(童诗白著),在基本放大电路这块,其中讲到分析放大电路的方法,将电路分为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直流通路很容易理解,但是交流通路我真的理解不了,我知道交流信号时驼载在直流信号上的,对于书中所讲的在画交流通路时,假设“直流电源(比如说Vcc)短路”然后就画出了交流通路,接着进行动态分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假设,,我想初学者肯定有很多人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吧,既然有疑惑我们就一起讨论吧,同时强烈欢迎各位大侠们出来给讲解下,好吗?这个问题搞的我很难受的。

网友A:
因为电源的内阻很小,对交流来说,相当于是短路的。
你不理解可以做个实验,用一个交流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加在电池上,再看看电池上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即使电源内阻不能忽略,电源两端总是并联一个电容或数个电容,对交流信号而言阻抗很小,近似短路。
一般的电路,总是几个芯片要接一个电容,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甚至一个芯片一个电容,而且画电路板时总强调电容到芯片引脚的线要短,交流信号在此电容上压降很小,此电容对交流信号近似短路。

楼主:
其实等效模型就是为了分析电路的动态性能,这个我知道,等效电路里面的所有的量,比如说电流和电压都是去掉了直流量的结果
说实话我看了很多遍书,虽然我对三极管的微变等效模型的由来,但是我却不知道交流通路的由来,我分析时用的是最笨的方法,用戴伟宁定理和其他的定理吧交直流一起算,然后在减掉直流量,我知道2楼是高手,多么希望你能给我把交流通路的由来讲的透彻些,我将很感激!
呵呵,是不是我的要求太过分了?谁叫你是大牛了?

楼主:
最近一直在肯这本模电书,要搞懂还真难啊!我本是搞机械设计出身的,现在刚上研二,开始自学电,给点建议,预测下前途?

楼主:
有没有模电数电学习群啊?有个**流快些啊

网友C:
就冲你这股钻研的劲儿,会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