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收发机的一个延时问题。谢谢帮忙的朋友。

楼主(2009-09-04):
发射机我以间隔20ms的时间发射数据。我的发射灯闪的非常快,看上去就一直亮着的。因为是在快速发数据。可以理解。  但是接收机接收数据灯看上去好像慢了很多拍。按理应该也闪的很快才对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延时呢。

网友A:
这跟收发信机的设计有关,如果数据没有丢失就无所谓。

楼主:
谢谢 春阳大哥。如果我要求实时性很高的话。那该怎么办。是不是我接收数据的解析时间太长呢。如果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要求实时性需提高信道的传输速率,而像航模遥控这样的强实时性传输需要专门设计的信道,普通数传信道无法胜任,二者的应用要求不同,设计方向也自然不同。通常,数传信道需良好的可靠性,对实时性要求不高,数传信道在设计时自然为提高/保证传输可靠性而引入了必要的相应技术手段,强实时性应用通常只需传输很简单的特定“数据”,可靠性要求也不像数传信道那么高,这也是航模遥控及执行系统为什么多采用模拟技术的原因。

网友B:
讨论的很好。

www.chm2m.com M2M世界网,大量WSN,Zigbee,RFID,GSM等资料下载。

楼主:
说的太好了,我刚好想了解这方面知识。我想问下,如果是做航模遥控。用什么方式编码比较好呢。别人推荐用crc校验,或卷积码。我不确定哪个好。更合适。

网友A:
做航模遥控PWM就可以了,不必用什么CRC、卷积码什么的,除非是做专业四轴飞行器的遥控,但专业四轴飞行器有自己的机载导航、控制系统,无需人为控制,这和航模是有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