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的串口中断接收不成功

楼主(2009-09-04):
我用的是M48,用在485通信上面
串口的接收完毕中断代码:
ISR(USART_RX_vect)
{
  rcc = UDR0;
  ui = 1;
  rcc = 'k';                    //UDR0;
}

uint8_t uart_getc(void)
{
  uint8_t vr;
  cbi(RD_PORT, RD_PIN);
  vr = rcc;
  if (ui)
    rcc = 0;
  return vr;
}

int main(void)
{
  uint8_t vc;

  //cli();
  rcc = 0;                      //'t';
  ui = 0;
  sbi(DDRC, RD_PIN);
  sbi(RD_PORT, RD_PIN);
  //uart  初始化
  UBRR0H = 0;
  UBRR0L = 25;                  //9600 baud 6MHz:38    4MHz:25
  UCSR0B = _BV(RXEN0) | _BV(TXEN0) | _BV(RXCIE0);
  UCSR0C = (1 << UCSZ00) | (1 << UCSZ01); //8位数据,一个停止位
  uart_putc('a');
  uart_putc('b');
  uart_putc('c');
  uart_putc('d');
  uart_putc('e');
  uart_putc('f');
  uart_putc('g');
  cbi(RD_PORT, RD_PIN);
  sei();
  while (1)
  {
    //cbi(RD_PORT,RD_PIN);
    vc = uart_getc();
    if (vc == 'c')
      uart_putc('w');
    else if (vc == 'b')
      uart_putc('y');
    else if (vc == 'q')
      break;
    else if (ui)
      uart_putc(vc);
  }
  sbi(RD_PORT, RD_PIN);
}

网友A:
ui,rcc设置成全局
ISR(USART_RX_vect)
{
  rcc = UDR0;
  ui = 1;
}
uint8_t uart_getc(void)
{
  cbi(RD_PORT, RD_PIN);//??
  if(ui)
   {
    ui=0;
    return rcc;
   }
  else return 0;
}

网友B(2009-10-27):
恐怕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C:
:L,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