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09-09-04):
这是一个功率放大部分。我将所有地接在一起。
在输入是直流电时,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都变成交流电。
输入交流电时,图像变得十分不稳定。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么?谢谢了~~~

楼主:
这个功率放大器的预期Aud=10。

网友A:
图画得太不紧凑,看不清。就能看清的部分而言,错误不少。

楼主:
图单击的时候能放大的
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A:
放大了也看不清,重画吧。
标清输出点。
测试时加何负载?

网友B:
楼主莫非是参加电设的?

网友B:
测试小信号的时候要注意用模拟示波器,数字示波器看不出啥东西哦!今天有个师弟说他电路输出10mv波形震荡,是用数字示波器观测的。。。

楼主:
那电路图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怎么输出会影响输入的???

网友B:
你要观测的信号有多大?

楼主:
输入是0.5V和1V,输出应该是5V和10V,

网友:
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