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09-09-04):
这是一个功率放大部分。我将所有地接在一起。
在输入是直流电时,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都变成交流电。
输入交流电时,图像变得十分不稳定。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帮忙分析一下电路原理么?谢谢了~~~

楼主:
这个功率放大器的预期Aud=10。

网友A:
图太小,看得不清楚。
R9下面多了一个点,电压放大倍数=R11与可调电阻并联除以R13
静态电压接近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