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编写0.8K程序算是什么速度

楼主(2009-09-05):
最近接了个项目,花了一个月才编写了25K的程序,时间花太多了,但速度怎么也没法提起来,
不知道各位大侠的编程速度是多快,
我用的是C语言编写的单片机程序,包括调试,

网友A:
太慢了吧!那你的代码质量应该是相当高了!

网友B:
0.8K是多少行啊

网友C:
是编译后的程序吗?
汇编和c差很远的。

网友D:
不同功能的实现难度不同,实现不同占用的CODE空间也不用,单纯说长度,没有可比性。

网友E:
到一定程度后基本上就是“累”代码啦。不会每个部分都敲打一遍。

网友F:
每天写多少行程序合理在没有特定的前提下是无法衡量的,应该看自己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做数的。

网友G:
如果这25K代码每一行都是你自己写出来,不包括库调用以及代码复用什么的,那么你的代码很快就要重写了。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有效代码行数是每天30到35行,超过这个量确实就危险。

网友H:
慢慢积累和总决些常用的子程序库,以后写起来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网友:
老板又不是按代码长度跟你算工资,所以不要在意这些。就跟上面几位大侠说的,你的程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所要的就是复制粘贴,写东西一定要考虑某一天你还可能会用到它,要考虑兼容性通用性,只应付眼前的任务那你永远都在赶

网友I:
25K的程序?你真写得,算OS、GUI和表格么?

网友J:
图,表,数都准备好了,再拷贝点基本的模块(按键,显示……),一天垒几千行代码都很正常。

关键是前面的准备工作。

网友K:
一天写过2K的程序..........客户催的紧,估计BUG不少,没时间调了。
是编译后的2K

网友L:
没可比,一个牛叉算法就几百行甚至几十行~~
但是做来做去做大半辈子

网友M:
一天画了 200个电阻 算什么程度:lol

网友N:
一朝成名怎么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倒塌

网友O:
一个星期25k代码!太牛了!

网友O:
全是自己写的源代码吗?佩服佩服!!

网友L:
一朝成名怎么跟我想到一块去了。倒塌
引用 网友N:

;P

网友P:
能够把25K的程序写到15k、5k,还能保证效率更优,那才叫技术

网友Q:
没可比性。。。

网友R:
我认为最好的速度是代码重用率超过90%,写程序就是配置底层--->搬迁移植以前代码--->高层应用。

网友S:
每天0.8k,就是800字节.800个英文字母.平均每行40个字母的话,有20行.

网友T:
单纯计算一天能编多少代码是意义不大的,关键看代码的质量和功能的复杂度

网友U:
哎  这都是在讨论啥呀~~  问的啥问题呀

网友V:
我花两天时间,将33k的程序,减肥成31K的。这个算什么速度?

网友W:
编程前一定要准备做得好
这样速度就上来了

楼主:
两天没看,这么多人关注, 25K代码是编译后的长度,不包括库函数,单片机的程序特点大家都差不多把,

8楼说的危险,我这应该不会发生,我是按功能块分类,树状管理.不过时不时的对前面的程序作小的修改是有的,现在也发现我的程序有点过大,编写后面的程序忘了前面的程序,

6楼说的垒代码,我这没用上几个,几乎是敲出来的.   这是我这次编程的缺陷, 以后得多积累程序块

楼主:
13楼,我们的速度应该差不多,我的调试时间占了一半,要不调试,我也可以赶出2K一天

楼主:
26楼,你这个不好说, 跟程序结构有关.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你能按你这样的速度持续几周,那绝对是神速

网友X:
把循环分开写,很快的

网友Y:
太慢了,俺4个月可以写20000行C++ code,还不怎么加班的

网友Y:
25K是源代码的尺寸还是编译后的?
如果是源代码,就太少了
如果是binary code 那还马马虎虎
不过编译后的binary code通常会被编译器嵌入很多库,比如你第一次调用一个printf,一下就会多2~3k
在第一次调用一个scanf,一下又会多2~3k

网友Z:
这代表不了什么

网友AA:
太慢了。。。什么速度么。。。

网友AB:
还在按代码长度评价一个工程师的技术吗·····

网友AC:
你写的真快,我三天就调通了30句代码,还是别人写好的,只是移植。
就这样的速度还有人说我快。

freescale的51cn128的flash模拟eeprom,有需要的找我,省得走弯路

DisableInterrupts;                  //1。关中断
if (!(FCDIV & FCDIV_FDIVLD_MASK))

       FCDIV =0x99;              //    2。设定频率150k~200k,

if (FSTAT&0x30) FSTAT = 0x30;   //    3。上次的错误检查,并清除错误标记

  while(!(FSTAT&FSTAT_FCBEF_MASK))  __RESET_WATCHDOG(); //4。等待标记的置位

  *(( unsigned long *)(FlashAddress)) = 0xffffffff;  // 5。指向页首地址

   FCMD = 0x40;                  //    6。命令

   DoOnStack();                  //    7。启动命令并等待完成,在ram 中执行

   while ((FSTAT&FSTAT_FCCF_MASK)==0) __RESET_WATCHDOG(); //8。所有命令执行结束

   EnableInterrupts;           //     9。打开中断

网友Y:
你写的真快,我三天就调通了30句代码,还是别人写好的,只是移植。
就这样的速度还有人说我快。

你们公司真好混呀:)

网友AC:
买过你的书了,好多学习的地方。
     我不是混的, 我的水平差,公司里的其他人水平应该很高的。我只做模块调试,都是别人不做的小事情,调通封好后给他们用,要是出了问题是要丢工作的。

第一天,以为很简单,不就是flash模拟eeprom,现在的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简单的按照数据手册写好后执行,发现不行。然后详细的读数据手册。(freescsale的毛病简单的操作要绕好几个弯,注意的事项都用小字写道不起眼的地方)。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寄存器和手册都读烂了,能够写进去,但是会复位。就是单步执行可以,连续就会复位。
第三天,问题解决了,freescale的flash内部有高压泵,在高压启动的瞬间,rom  不能动 ,pc指针必须要放到ram,等高压过去了,再恢复到rom中。但是这个过程在手册中没有提到。

网友AD:
我有时候半个月才调出不到10行的指令序列,不用问,你比我快多了:D

网友AE:
不管怎么说,能独立写25K的C语言单片机程序并调试成功的工程师,算是非常了不起了!
你们自己衡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工作到现在你独立写了几个25K的单片机代码?

网友AF:
为了向老板证明我的活很难,我不再复制粘贴,而是慢慢的输入每个字符,老板只要看见我在干活就好。只要拖字诀才能显示我的价值。以前我干活太快,公司里的人都觉得我是最闲的人,所以公司并不重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学会“拖”。

网友AG:
顶楼上,看活确实不能太快,要不很闲,大家觉得你没干事,呵呵!不过早点干完,可以自己学自己的新东西,也不错

网友AH:
看了,还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