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D4046锁相环使用

楼主(2009-09-05):
我14脚输入待锁定的正弦波信号(50HZ左右)。

基准的正弦波的正弦波可以接在3脚吧。

那么那个待锁定的正弦波信号,如果能够锁定的话,那个是被锁定的信号是在哪个脚用输出?

付上CD4046的PDF。

哪位大侠能够给出个完整的正弦波锁定的图不类。有资料也可以。
不方便上传的话,请您发到我的邮箱里:chengang0103@126.com

谢谢。

楼主:
还是不清楚。

那个图,一时看不懂。

能否,帮帮给个具体参数。

网友A:
4046可以对正弦波进行锁相,但4046输出的是方波。

网友B:
楼主对4046的原理还没弄清楚。
先说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C(2011-01-11):
:L:funk::call::handshake:loveliness:

网友D:
CD4046是对输入的正弦波进行放大整形后,再进行相位比较,VCO本身产生的震荡波形也是某个频率的方波,所以CD4046锁定某个频率段,输出高低电平,所以也可以用来FSK解调。

网友E(2011-12-15):
CD4046锁频范围很有限的,要做大的跟踪需要采用信号处理芯片或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