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5):
面这个图是我用单片机和PC 485通讯的RXD/TXD端的波形;

黄色图是RXD的 蓝色图是TXD的

现在我可以和PC正常通讯 且收发正常

但是这个波形我有两点不理解

1. txd端为什么电压很低 不到2V
2. rxd端为什么在受到数据后,会有在发送端发送的时候拉低,我在程序上面似乎没有做这个操作;

这个是我的电路图!
RXD TXD就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rxd txd了

这是我做多机通讯的一部分,上位机我暂时是用PC模拟的,

可是很奇怪,我和其中两台通讯是可以了,一旦挂上第三台就不行了

上位机询问一二台有应答,第三台就没有应答了

感谢!

网友A:
你的测量方法或电路有问题,贴出完整的接口电路。

楼主:
CHUNYANG大侠:

我量的是MCU的rxd 和TXD啊,没有光耦隔离的

直接和75176的TXD RXD相连的

使能端再用了一个IO口

楼主:
1. txd端为什么电压很低 不到2V
2. rxd端为什么在受到数据后,会有在发送端发送的时候拉低,我在程序上面似乎没有做这个操作;
3.我和其中两台通讯是可以了,一旦挂上第三台就不行了
上位机询问一二台有应答,第三台就没有应答了
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如果排除设计问题和测量问题,检查你的电路焊接,元件品质也可能是问题的原因,至于多节点时无法通讯,则可以肯定是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您说的电路问题是指单个下位机电路有问题还是布线上有问题?

因为我每个下位机单独通讯都是可以的,只是挂上总线就不正常

楼主:
能不能提出可能是哪些地方存在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别人不可能代替你自己的检查,这是信息是否充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