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C极电流怎么测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05):
如果测直流电流或平均电流,电表串联在电路中,并联一个电容,必要时与电表串联一个电感。
如果测交流成份,电路中串联一个小电阻,用示波器看。
当然,还有其它方法,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RE: 光耦问题

为什么我的光耦6端输出为12V(光耦没有通吗),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