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ART转I2C原理及框图

楼主(2009-09-05):
我想做个UART串口转I2C的实验,求设计框图,原理等,求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另:本人新手,求推荐一款可以实现该功能的模块/芯片

网友A:
BS到处发同一个帖的~~~~~~~~~~~~~~~~~~

网友B:
www.linktron.com.cn联创致力于打造专业的IC集成电路设计平台和控制板设计
UART的波特率决定数据传输时的每位时间,9600的每一位==104us,
串口在不传送数据的时候,txd和rxd都为高电平,
传送开始位TXD低电平104us、接下来8位数据位,加结束位高电平104us
www.linktron.com.cn联创致力于打造专业的IC集成电路设计平台和控制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