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9-09-05):
对于反馈我有这样的疑问,反馈总是滞后的,所以一开始在运放的输入端加上差模信号后,肯定进入非线性区,然后通过反馈网络(这里指的是负反馈),你怎么就知道引入负反馈后就会进去线性区呢?几乎书上都没讲为什么,只是告诉我们引入负反馈后就进入线性区。大侠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所以一开始在运放的输入端加上差模信号后,肯定进入非线性区”
这句不对。
放大器的增益并非无穷大,输出上升的速率也不是无穷大,所以加上信号后,并不能立即进入非线性区,而是需要经过输出增大(仍在线性范围内)的过程。而输出非零,即产生了反馈,抵消输入,减少了输出的增大速度。
倒是反馈电路有延迟时,会产生输出进入非线性区的情况。

楼主:
我忘记说了,这里的运放是理想运放,差模放大倍数无穷大,所以只要给个差模信号就进入非线性区。
2楼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当差模信号加到输入端时,经历一个有线性区到非线性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输入端信号的输入也需要一个变化过程。比如说信号是逐渐变大的。只要输出不为零,而且有负反馈网络,则就产生负反馈,使得输出先增加,由于反馈,使得输出减小,然后输入再增大,输出增大,反馈使输出又减小,这样一直到平衡为止对吗?

网友A:
理想运放输出幅度不受限制,没有非线性区。

网友A:
理想运放没有带宽限制,速度无穷大,也没有滞后,输出的反应速度是即时的。更没有输出上升速率问题。

网友B:
楼主的疑惑确实是存在的,那正是一般运放的致命弱点——即带宽限制。由于运放所构成的放大电路都是依靠反馈来维持其特定的“放大功能”,所以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失真甚至振荡等),那时理想情况下所见不到的。其中主要原因是一般运放(电压反馈型)内的信息传输是靠电压完成的,受内部级间和结电容的影响较大,因此传输速度有限。所以在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一般电压型运放就不能使用了。为了解决相应的问题,出出了一种新的运放——电流反馈型运放。此类运放采用电流来传输信息(包括反馈输入端),通路中的阻抗变得很低,致使级间和结电容的影像大大的降低了。

不过相对于通常的晶体管放大器来说,运放所构成的放大电路的频响还是有限的(原因还是其反馈机制上)。所以在射频或微波段,运放就基本无用武之地了。

楼主:
如果是实际的运放,下面的理解对吗?
当差模信号加到输入端时,经历一个有线性区到非线性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输入端信号的输入也需要一个变化过程。比如说信号是逐渐变大的。只要输出不为零,而且有负反馈网络,则就产生负反馈,使得输出先增加,由于反馈,使得输出减小,然后输入再增大,输出增大,反馈使输出又减小,这样一直到平衡为止对吗?

网友B:
对于一个实际的运放,若用在其频响范围内,当差模信号在正负输入端出现时,运放还未到达(其实是还远未到达)非线性时,反馈已将正负输入端拉了回来。注意:这时候差模信号的变化率限制在其频响范围内。

网友B: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讲,反馈网络的频响要比运放高得多(因为一般来说其形式比较简单)。所以“延迟”主要体现在运放内,故一般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进入非线性区”。

楼主:
十分感谢HWM的解答,你所讲的这些东西是书上找不到的。难怪我看了很多遍模电书,只感觉这里面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才能解释通,这下好了,又学习了。很兴奋啊!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有很多问题要问,还请HWM和各位前辈指导下我啊,呵呵,就当我网上的导师好了。

网友C:
请问HWM:为什么采用电流传递信息要比电压传递信息快呢?如果运放内部有感性器件,这样电流传递方式会更慢吧?

网友B:
运放内部有感性器件???

运放内主要是“容性”起主要作用,感性几乎可以忽略。另外所谓电流传输信号中的电流也不是大到足以考虑“感性”影响的地步。

网友B:
当然某些隔离运放除外。

网友D:
my god
我现在发现我学模电比上学的时候好理解多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