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全新设计的青苹果示波器-信号调理板信号处理部分

楼主(2009-09-05):
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设计原则,参考了相关DIY产品的设计图纸,初步整合出一个数字示波器信号调理部分的信号处理部分原理图。
本次设计的重点是打造出一个数字示波器模型机。在兼顾技术创新和成本的前提下,没有做自动增益控制部分,为了提高其实用性,采用了手动拨码开关选择衰减比例的处理,电压幅值的变换由人脑来完成。当然DIY爱好者可以采用双联波段开关来替代拨码实现,使用MCU采样开关状态,达到半自动的效果。
设计中没有考虑交直流选择,主要是考虑这一个功能实现也很简单,DIY爱好者自已可以二次发挥,对于做MCU开发的,我的体会是示波器用直流0-5V档对信号或电平测量是用得最多的功能。

完成的PDF格式图纸如下:

欢迎大家来围观,不清楚的地方可提问,不合适的请指正。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信号调理部分原理图昨晚补上了电源部分及接口处理,准备画板子了,俺就是担心二级运放会带来些累计误差,与理论计算有些差异,按理应加上增益调节电位器的,用过运放的网友不妨说说体会.
贴上完整的信号调理部分原理图.

网友A:
真是够简单了啊!
模拟前端很重要的, 小信号的测量也是常用的. 而不只是0~5V
直流偏置你打算如何做?
不知你的示波器带宽要到多少?  如果高的话你那个电阻衰减电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汗~~~

不知道你是咋想到,怎么会想出用“手动拨码开关选择衰减比例”的?
控制几个微型继电器就那么难吗????

99步都走出去了,为什么非要省掉那一步而把它变成个极度阉割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测试-5V-+5V,通过衰减设置最大可测试-30V - +30V,带宽在10M以内,纯直流放大.运放不需要偏置.最后一级有电平偏移,偏移到2.5V中心点.

楼主:
汗~~~

不知道你是咋想到,怎么会想出用“手动拨码开关选择衰减比例”的?
控制几个微型继电器就那么难吗????

99步都走出去了,为什么非要省掉那一步而把它变成个极度阉割版呢? ...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控制与拨码开关无本质区别,设计继电器驱动起来麻烦,而且占用PCB面积较大,较为理想的切换是用电子开关74HC4052来控制增益,因为这属以后改进版考虑的.
咋想到用这拨码开关呢?是为了留出DIY空间,你喜欢继电器,我还喜欢旋转波段开关呢,类拟CRT示波器装在面板上的那种,转起来叭叭地响.大家可在此引出信号线,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控制衰减(比如带互锁的琴键开关是较为理想的).

网友B:
6楼的图片是虾米玩意?

那BNC端子怎么是哪个颜色?

楼主:
是个高档示波表,BNC带彩,是定制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