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 V3.2.1 新增二进制文件比较器

楼主(2009-09-05):
TKStudio 新增二进制文件比较器,其中包括了两大功能:

二进制快速比较 :将两个以二进制格式打开的文件,逐个字节依次比较,以不同颜色标识出不同之处。

a)    支持差异导航,差异内容高亮显示;
b)    支持大文件的比较(最大1.5G);
c)    支持偏移量设定,用户可自定义文件比较时的起始地址,系统将分别从两个文件的起始地址处开始比较。

二进制智能比较: 将两个以二进制格式打开的文件,以查找最大不同字符串的方式比较,高亮显示出差异字符串。

a)    支持差异导航;
b)    允许比较位移数据;
c)    不支持大文件的比较(文件大小控制在几百K以内)。

网友A:
呵呵, 又升级了, 不错哦

网友B:
恩,又升级了

网友C(2010-07-31):
好,和UE的一样,能三文件比较吗???

网友D:
1.2.1 二进制快速比较
将两个以二进制格式打开的文件,逐个字节依次比较,以不同颜色标识出不同之处。
● 支持差异导航,差异内容高亮显示;
● 支持大文件的比较(最大1.5G);
● 支持偏移量设定,用户可自定义文件比较时的起始地址,系统将分别从两个文件的起始地址处开始比较。
1.2.2 二进制智能比较
将两个以二进制格式打开的文件,以查找最大不同字符串的方式比较,高亮显示出差异字符串。
● 支持差异导航;
● 允许比较位移数据;
● 最大支持大小为几个M文件间的相互比较。文件差异越小比较速度越快。

F4 F3 方便快速查看下一个上一个差异
支持 二进制文件的搜索 Ctrl+F 增量搜索Ctrl+I
支持 比较结果的替换合并
支持 导出二进制文件数据

楼主:
支持两个文件的比较,三个文件的比较目前没支持。

网友C:
对于逆向活动,三文件比较更合理~~~

网友E(2013-01-19):
? 于逆向活动,三文件比较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