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仿真器调试就可以,去掉仿真器就不行了?

楼主(2009-09-05):
我用C8051F310的单片机, 调试的时候有用到定时器延时,在用仿真器做的时候,延时都是准确的,但是如果不用仿真器的话,延时就不准确,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比如我 有 70S,80S,120S的3个延时,

但是现在,70的延时95S,80的 延时120S,  未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钟频率不同。

楼主:
我知道了,  是由于我前面延时多长时间是由  采样的频率决定的,  但是 没用仿真器的时候, 我通常很快就触发了延时条件,导致前面那个采样没完成, 所以总是默认最长的时间(程序的BUG),嘿嘿,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粗心,

^_^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