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62T00C6不工作,求助

楼主(2009-09-05):
一台设备中使用了ST62T00C6做检测控制功能,现外部有检测输入,却无输出。单片机电源、晶振、复位都正常。请问了解本单片机应用的高手,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仅凭这些信息无法判断问题所在。
成型机还是原型机?实验室内是否正常?原来的工作是否正常?
信号类型、频率、接口方式?
现场是什么环境?

楼主:
1、待修的原装机。
2、模拟检测输入,包括两个电压、温度检测输入。输出应该是PWM输出。目前无输出。
3、单片机电源、振荡、复位均正常。就是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