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

楼主(2009-09-05):
ARM I/O口接地,6N123的输出为什么是12V啊?

楼主:
光耦是6N135

网友A:
Vo电压由你的外电路决定

楼主:
给它输入端接地后,它应该导通,vo点的电压应该和5管脚的接通,应该为零啊??!我在面包板上搭了电路可以,但是放到pcb上就是不行,焊接点测试也连上了,就是不对啊!高手给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出级的内部是个晶体管,必须按照晶体管基本应用电路搭建外围,去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