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产品灌胶问题

楼主(2009-09-05):
就是用来做密封那种,让别人不能拆的那种。很多小模块都用的。

   有什么品种?品牌? 都是用手工调和的吗?? 怎么控制调各比例和均匀度?
   有没不需调,直接用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些都属于环氧树脂,由双组分按比例混合后固化而成,市场上很多,可找一些来做做实验,选择可以接受的即可。配比有说明书指导,一般固化剂的比例在一定程度内决定了固化时间。

网友B:
以前拆过一个125KHZ的 EM 远距离读卡机

没用化学剂融化(网上看到有卖 二氯乙烷 据说可以溶解开环氧树脂)  而是手工慢慢挖了3个月 总算见到电路板了 虽不能用了

但电路完整的 哈哈 别BS我:lol

网友C:
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直接用大功率烙铁就能弄开。

别整这些没用的东西,还是在别的地方想想办法把,不被拆是不可能的

网友D:
灌胶后,要好测试下灌好的模块,特别需要做几次高低温试验
前段时间买了个灌封的通讯模块,在高温50度连续工作20小时后,连续坏了几个,后与厂家联系,他们承认因灌胶工艺不好,导致在高温连续工作时出现比较高的故障率,后更换了他们新改进灌胶工艺的模块后,没有再出现损坏。
当时急啊,教训深刻

网友E:
胶黏剂
COB黑胶,黑胶,COB邦定胶,COB邦定黑胶,北京黑胶

型号:COBadhesive
品牌:readir
原产地:中国
类别:化工 / 胶黏剂
关键字:COB黑胶 , 邦定胶 , 黑胶
单价:-
最少订量:-
发布时间︰2009/01/04更新时间︰2009/01/04
公司信息详细信息
北京瑞德佑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地区︰ 北京市北京市辖区
公司经营性质︰ 贸易商
联系电话︰ 13683598491
联系人︰ 冯先生 (经理)
最近登入︰ 2009/08/31
该公司所有产品信息 (20)
该公司所有供求信息 (5)

   该公司共有 17 相关信息
上一个12345678910下一个
自动翻页︰  秒

产品描述

COB黑胶,黑胶,COB邦定胶,COB邦定黑胶,北京黑胶
黑胶或COB(Chip-On-Board)邦定胶:使用于裸露的集成电路芯片(IC Chip)封装的胶粘剂

有热胶,冷胶,亮光胶,亚光胶,高胶,低胶之分
1:冷热胶的分别在于热胶在封胶时需要对 PCB 预热到一定的温度。冷胶在封胶时不需预热,室温下即可,但热胶在性能,固化外观方面要好于冷胶,可根据产品需要自行选择。
2:亮光胶和亚光胶的区别在于固化后的外观是亮光还是亚光。
3:高胶和低胶的区别在于包封时胶的堆积高度,在固化后对胶的高度如果有要求请在选购时予以考虑。

楼主:
谢谢!

我也不想灌,是代理商要求的。
这给我司的生产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楼主:
想直接把螺丝打死就算了

网友F:
最近有个客户要转一个产品到我们这里来做,也是要封胶,
由于封胶后无法维修,导致报废太高了,价格提高一倍后以前的厂家也不愿帮他们做.
想着就怕怕!

网友G(2011-03-11):
A B 胶3比1就行了

网友H:
不灌胶能否防止震动对电子产品带来的危害?
或者别的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这种危害。

网友I(2018-08-27):
人工灌胶太慢 配胶也不好弄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用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