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型封装焊盘问题

楼主(2009-09-05):
请问下j型封装的器件,焊盘一定要比引脚宽吗?例如图中是一个5050封装的led,因为走的线很多,想把焊盘作的稍微小一点。引脚是1.6mm,焊盘作成1.6mm,因为焊盘往外露出一点点,这样引脚里面会比焊盘长一点。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原则上应该留有余量,不过只要保证长度方向上有足够的焊接面积,焊盘宽度可以和引脚相同,只是这样要求更高的贴装精度,对保证焊接质量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