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做一个12V升18V的电源给笔记本供电

楼主(2009-09-05):
玩天文摄影时需要在野外使用笔记本,供电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很多人都是用汽车电瓶升到220V,再用电源适配器降到18V。这样效率很低。有没有办法直接让12V升到18V。电流3A左右。(估计实际使用只有40W或更小。)
请帮忙推荐一种芯片或电路。谢谢

网友A:
使用现成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B:
偶有这种现成的电源成品,12V升18V,5A,专供本本的,
需要请联系:sz_ahong@163.com

网友C:
3843, 60N06, 10100 无需散热器 材料成本10元

楼主:
10100是个什么?请指教

网友C:
mbr10100, TO-220封装的肖特基双二极管, 也有TO-252的, 价格约1.2元

楼主:
大电流的肖特基还是容易弄到的。直接搭一个boost电路就OK了?电感要求通流是多少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