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SPI通讯,如何指示数据为有效包

楼主(2009-09-05):
模块做成串口通讯时,通常采用的是问答式,宿主机发命令,设备回响应,一问一答,不会出错,而如果换成SPI接口,要求设备必须时时响应.此时设备应该如何向宿主机表示数据是有效的呢?
比如串口通讯联机
1b 10 00 01 88
响应4F 4B 00 01 88

换成SPI通讯:
发命令包:1b 10 00 01 88
目前的想法是用同步头方式,
比如响应FF  FF  .......FF ,直到出现FE时,数据有效.
有效包为FE 4F 4B 00 01 88
宿主机除掉同步字符就能得到完整的返回数据了.

大家有什么好协议和想法,请多多交流.

网友A:
1。采取硬件中断通知,从机解码成功,数据准备好,发送一个信号到主机的外部中断引脚,主机读数据。

2.主机先发送查询帧,间隔一段时间发送读数据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网友提的这两个解决方法都不错.但是文档1硬件握手增加口线,有些麻烦,还是采用方法2较方便.俺的想法是用参考SD卡命令解释与响应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