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vxworks的吗?

楼主(2009-09-05):
一般什么地方使用?

网友A:
火星上有用

网友B:
实时性和稳定性要求高的地方用,比如战斗机的火控系统,核心路由器,交换机,网关什么的,还有上面那位大侠说的火星上也用。著名的优先级翻转机制就是由于火星探测器发生故障而由风河的专家们在VxWorks上首次应用的。

网友C:
现在用DEOS和HEARTOS最先进一些。

网友D(2011-02-14):
买价比较高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