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9-05):
请问,除了用反相比例预算电路,加上一个反相器,来设计一个放大倍数为0.5,且输入输出电压同相的比例运算电路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吗?刚学模电不久,不知如何设计,请大家帮忙

网友A:
可以用同向比例运算电路设计,你在同向输入端把同向输入电压用电阻分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吧书上的例子改下啊,我也刚看到这里,一起探讨,一起学习

网友B:
采用分压的方法,思路很好耶,学习了,重在学习思路方法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C:
用同相比例运算电路,在引入负反馈就行啊。

网友D:
用同相比例放大器

我觉得用同相比例放大器是比较好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