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线性元器件电容的理解

楼主(2009-09-05):
电容元器件在电路中用的很多,我可否这样来概括一下:所有的有关电容的问题都可以用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来解释?

网友A:
一些旁路作用的电容呢

网友A:
单片机外部时钟接的呢??

网友B:
应该可以吧,这是实质吧。

楼主:
欢迎大家跟帖把电容的所有用途都列举出来供大家学习啊,尽量讲的详细些

网友C:
LZ:

首先(理想)电容是一种线性器件,其次电容(器)的特性在于其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电场区域,而其作用在于能够通过这个电场区域储存能量或藕合信息(通过电位)。

楼主: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将基本放大电路这部分时,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划分成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而且在共射级放大电路,当用阻容耦合方式接负载时,为什么在分析交流通时可以把电源接地,而且说输出电压是发射极电流在集电极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的等效电阻上作用的结果?
我怎么觉得是因为由于基级电流变化,影响到集电极电流,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电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是集电极电压跟耦合电容上的电压相比较(集电极电压减去电容两端电压,书上是假设当有正弦信号输出时,这个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比较结果不就是放大了的输入正弦电压吗?跟负载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电容元器件在电路中用的很多,我可否这样来概括一下:所有的有关电容的问题都可以用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来解释?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不过只想从时域角度来看问题的话 ,等着累死你

网友D: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将基本放大电路这部分时,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划分成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而且在共射级放大电路,当用阻容耦合方式接负载时,为什么在分析交流通时可以把电源接地,而且说输出电压是发射极电流 ...
引用 楼主:

跟负载有什么关系?

你既然假设了“跟负载没关系”,那么你可以实际焊出一个单管共射放大电路,找个信号源和示波器,弄个可以调的负载,观测一下。再试图从理论上去解释。
另外,对于源的“内阻”和“负载”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个想法呢?

网友E:
学习啊!如果一开始想搞得这么透彻难啊!时间不允许,以后再回头来理解要好点

网友F: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网友G: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将基本放大电路这部分时,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划分成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而且在共射级放大电路,当用阻容耦合方式接负载时,为什么在分析交流通时可以把电源接地,而且说输出电压是发射极电流 ...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32926&page=1#pid862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