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hs1101

楼主(2009-09-05):
这几天调试湿度传感器hs1101,头都大了,tlc555的输出波形很好,但是测得频率
在8000以上,同样代码又是测得也挺准75%左右,但是断电再测就变了,我用了两种
方法来计算频率
方法1,T0定时器,外部int0计数,我也觉得这法不太准,但有时就会测得比较准
我在外部中断里计算脉冲,来一个就+1,

方法2,555的输出接到T0,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另一个定时器计数,测的结果
还在8000以上,所以我觉得555输出在不断变化,可是示波器看有很稳定

有朋友说要对555输出信号作处理,象ad采集时加个运放,晕倒

我在网上也看到有网友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位大师详细分析一下

网友A:
如果硬件抗干扰过的去,
软件测频率应该很容易啊。

湿度变化很慢,
可以每1秒用捕获模式测脉宽,剔除掉异常值,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玩意儿,还是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