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绝技

楼主(2009-09-05):
今天一个老爷爷级的老外来修电源,有一个坏电源的情况是这样的:老外发现一个地方短路,但是找了半天看不出来是什么导致短路了,老外就在这个地方接一个直流电压源,然后限流输出,把这个短路的地方烧出来。:victory: 。

网友A:
别把pcb给烧了

网友B:
这个方法好,呵呵,比死板的查要好多了.

网友C:
这种修理方法叫“故障扩**”,针对一些奇怪的故障,乃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不可笑!

网友C:
靠!故障扩 大 法

网友D:
万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E:
呵呵 这个 方法在 产线 做修理的时候常用 。  不过不小心会损坏板子。  要 小心才行。

网友F:
恩,不错!俺8年前也用这个方法,不过不是烧出来,是看那些部分发热。

网友F:
靠!故障扩 大 法
引用 网友C:

你错了,人家加的电压不会超过VCC.

网友G:
低压,限流,看哪里发热...

控制电流就不会扩大故障。

网友H:
不错  说不定就用得到这方法。
不过 我一般用割线法

网友I:
低压,限流,看哪里发热...

控制电流就不会扩大故障。
引用 网友G:

然后上红外观察才是正宗,比手摸好多了。不过要花钱上设备的。
不过,咱有DIY版本的,比如俺家的那个有红外夜摄的摄像机就曾经兼职干这活。

网友J:
这方法原来同事用过。5V供电的板子给加上0.8V或1V1A的电流,看哪个芯片热的异常,直接替换就可以了。没什么。
我原来修板子的时候,遇到有损害的芯片,也用过这个办法……很管用。

网友K:
呵呵,有比看发热更好的法子。
短路电阻小的话,压降低,故障芯片发热不明显。

网友L:
低价供应开关电源16A200V共阴共阳快恢复二极管  韩国原装进口德爱MOS管
联系人:杨**     电话:15921386729

网友M:
恩 学习到新办法啦

网友N:
这方法对PCB厂家再实用不过了...尤其是一些看不到的短路点,

网友O:
是个办法:D

网友P(2009-12-12):
曾经用过,现在一般上红外 呵呵。

网友Q:
接上恒流源,用高分辨率的台式万用表轻松找到。

网友:
又学一招,嘿嘿!

网友R:
很好的办法,没有用过。

网友S:
可以用这种办法。给故障板上电(最好限制电流),然后用红外测温仪来观察板的温度,温度过高的一般是有问题的。我之前也是这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