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始终一切换到PLL输出就出错。。。

楼主(2009-09-05):
#define  RCC_CR                        *((long int*)0x40021000)
#define  RCC_CFGR                      *((long int*)0x40021004)
#define  RCC_CIR                       *((long int*)0x40021008)
#define  RCC_APB2RSTR                  *((long int*)0x4002100C)
int main()
{
  RCC_CR    = 0x00010001;
  while(!(RCC_CR & 0x00020000));
  RCC_CFGR  = 0x006BC000;
  RCC_CR   |= 0x01000000;
  while(!(RCC_CR & 0x02000000));
  RCC_CFGR |= 0x00000002;
  while((RCC_CFGR & 0x0000000C) != 0x00000008);    一到着程序就飞了:(

  RCC_APB2RSTR = 0x00005E7D;
  while(1);
}

网友A:
请加上注释,一位一位的去数控制位,很容易搞错的,:dizzy:

楼主:
找到原因了,只要加上一句:
FLASH_ACR = 0x00000032;               //设置flash等待周期为2,否则设置为72M系统时钟时就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