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自行车码表,请推荐一个hall sensor型号

楼主(2009-09-05):
要求:作为速度的传感器来用,够用即可,电子市场容易买到,质量不至太差。最好能找到datasheet的那种,大陆的市场很多找不到ds的货。
谢谢关注和信息

网友A:
这个你先去市场多问几家,然后回来查找资料,基本上都应该能找到。

网友B:
霍尔传感器太多了,自己去找,找到什么算什么
然后根据型号找资料即可,引脚大多是类似的

网友C:
人家卖一个才18块钱,还有速度,里程,温度,当然带有液晶显示。

网友D:
hall sensor  随便找一个开关型的  应该2、3块钱就可以买到

网友E:
可以加个加速度传感器 做个附加功能 例如判断摔倒的方向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很不负责任才出现。上次去北京路随便买了两个,allegro的。datasheet网上可以查到...据老板娘说,做电动车的人过来买的很多。

网友F(2011-02-06):
哈哈 楼主怎么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在学校的时候做了个,还获了校级特等奖。当时才刚学电子,做出来就谢天谢地了,所以性能一般般,我用的红外对管来检测车速的,强光容易受干扰,所以还是霍尔器件好,当时不知道啊。用的51单片机控制,显示用的1602,另外加了几个按键和蜂鸣器,硬件很简单的,在这个方案之前还用纯数字电路也搭了1个,使用数码管显示的,显示很醒目,但太费电了。所以,建议你用霍尔器件做传感器,1-2块钱吧,显示还是用液晶,可以用少脚的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如需要电路图,我可以发我以前的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G:
我前段时间想做一个码表+收音机+灯的,想来太麻烦了,就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