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6F913C口

楼主(2009-09-06):
rc, I/O, AN, CD, dc
请帮忙看看,RA5,RB0外接一个LED灯。RC1~~RC5各接一个按键,有上拉;现在的问题是检测不到按键信号。

void main()
  {
  CMCON0=0x07;  //设置RA<2:0>做数字I/O
  ANSEL=0x00;   //RA口作I/O
  T1CON=0x00;
  SSPCON=0X00;
  CCP1CON=0X00;
    TRISC=0XFF;
  LCDCON=0x00;
  TRISA5=0;
  TRISB0=0;
  RB0=0;
  RA5=0;
  while(1)
   {
    if(RC4==0);
     {
      RB0=0;
      RA5=0;
     }
    if(RC5==0);
     {
      RB0=0;
      RA5=1;
     }
    if(RC3==0);
     {
      RB0=1;
      RA5=0;
     }
    if(RC2==0);
     {
      RB0=1;
      RA5=1;
     }
   }
   }

网友A:
请使用GOOGLE查找合理的按键程序应该如何编写。

楼主:
前辈的意思是案键扫描没加去抖吗?因为是做个实验所以没加,谢谢提醒。 烦请你看看我的初始化代码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