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温度表上、下限接点的应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06):
很精彩!!!

对温度表上、下限输出接点的另一扩展性应用
——改“温度点”控制为“温度段”控制

    用户到五金机电门市买一块温度表,用于生产车间下料罐的自动温度控制。用户提出的控制要求是:当下料罐温度低至25ºC时,启动锅炉风机进行升温;当下料罐温度升到32ºC时,停掉风机。不要求温度被精确控制在一个点上,而大致保持于25ºC--32ºC之间就可以了,这样风机也不需要频繁起动和长时间地运转,节电效果也会非常得好。据说寻了好几家机电门市,都找不到适用的温控表,若在这儿能够解决的话,则价钱稍贵点也没有关系,并且一下就能采购五、六台。
    经营五金机电门市的是父子俩,爸爸是老电工,儿子是机电工程系的学生,学习成绩是名列前茅的。爷儿俩一听来了精神,决定要做成这笔买卖。店里温控表的现货,大致都是有如下功能的,看下面接线图:

网友A:
图二:上、下限控制状态与用户要求控制特性图

吹毛求疵。
这个图做得不错,但不能用计量单位℃来做坐标轴。坐标轴应当用变量符号,但可以标明单位。

网友A:
想了想,我觉得电路还可以更简单。可以只用一个继电器。

KA4可以不要了,如果需要,可以作为启动/停止控制。
KA3的控制方法极简单:(tL+KA3)tH*
tL:低温常常开接点
tH*:高温常闭接点

如果温度控制仪表的输出接点容量足够大,KA3也是可以省略的。KM1的控制逻辑如下:
FR*×(tL+KM1)×tH*
FR*为热继电器输出的常闭点。

最后,一般地说,电路不能上电就启动,要有启动和停止的控制按钮。

网友A:
楼主回来看过吗?

楼主:
来看过呢,你们讲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