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ARM以及RVDS的使用

楼主(2009-09-06):
最近太闲,想给自己找点事做,开个贴跟大家交流一下ARM和RVDS的使用,共同进步一下,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ARM是个充满争议的架构,有人说它是RISC,因为它基本做到了指令等长以及指令周期可预期(不考虑ARM/THUMB混用),并且指令数目远远少于CISC,可反对者认为它只是个类RISC,因为它的桶形移位器的存在,并且现在已经添加了非常多的多媒体指令。无论如何,这是一款优秀的cpu,因为它占有率第一。不知道MIPS改变市场策略之后能不能对ARM形成一定的冲击。
   首先讨论一下Remap的问题,由于ARM上电启动后的中断向量地址表的位置不能改变,必须是在物理0x0地址,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代码有一定的速度要求,需要启动后在RAM中运行,那每次中断产生都要去ROM或者FLASH中查找中断向量,会对系统性能有点小影响(当然如果你的代码允许全程运行在FLash中就无所谓)。为了应对这个问题,ARM公司推荐了一种做法,就是上电复位的时候0x0指向NV memory,而在复位后马上执行一个重映射的设置,执行之后NV memory的地址变成另外一个地址,比如说0x4000 0000,而此时RAM的首地址变成了0x0,只需把包含中断向量表的镜像拷贝到ram的起始地址并做相应配置,pc跳转到0x0开始执行,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了。
   由上面的问题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复位时的物理0x0地址应该放什么?一般的做法是一块rom或者Nor flash,里面是预先烧好的bootloader,执行这个bootloader的代码将运行镜像拷贝到相应的ram中(如果代码就在nv memory里执行,咱就把这步省了),所以这个bootloader中要包含相应的驱动程序,来从主机或者本板上读取文件。而前两天一位大侠(貌似叫itelectron)告诉我有些芯片可以把不能直接寻址的nand中的前4k代码拷贝到ram中,让我如梦初醒,又见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这种做法既免除了地址重映射的麻烦,又可以节省nor或者rom的开销,人才啊!不过这种做法已经不属于arm架构范畴,完全是芯片厂商的自由发挥。

楼主:
一段汇编

; On reset, an aliased copy of ROM is at 0x0.
        LDR     pc, =Instruct_2

Instruct_2

; Remap by setting Remap bit of the CM_ctl register
        LDR     r1, =CM_ctl_reg
        LDR     r0, [r1]
        ORR     r0, r0, #Remap_bit
        STR     r0, [r1]

; RAM is now at 0x0.
; The exception vectors (in vectors.s) must be copied from ROM to the RAM
; The copying is done later by the C library code inside __main

    ENDIF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Initialize stack pointer registers

; Enter each mode in turn and set up the stack pointer

        IMPORT  top_of_stacks       ; defined in stack.s and located by scatter file
        LDR     r0, =top_of_stacks

        MSR     CPSR_c, #Mode_FIQ:OR:I_Bit:OR:F_Bit ; No interrupts
        SUB     sp, r0, #Offset_FIQ_Stack

        MSR     CPSR_c, #Mode_IRQ:OR:I_Bit:OR:F_Bit ; No interrupts
        SUB     sp, r0, #Offset_IRQ_Stack

       MSR     CPSR_c, #Mode_ABT:OR:I_Bit:OR:F_Bit ; No interrupts
       SUB     sp, r0, #Offset_ABT_Stack

       MSR     CPSR_c, #Mode_UND:OR:I_Bit:OR:F_Bit ; No interrupts
       SUB     sp, r0, #Offset_UND_Stack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 No interrupts
        SUB     sp, r0, #Offset_SVC_Stack

; --- Now change to User mode and set up User mode stack, if needed
        MSR     CPSR_c, #Mode_USR:OR:I_Bit:OR:F_Bit ; No interrupts
        SUB     sp, r0, #Offset_USR_Stack

        IMPORT  main

; --- Now enter C code
        B       main  ; note use B not BL, because an application will never return this way
这段代码一定都很熟悉,它存在于很多arm芯片的参考设计中,在这段代码中清晰地体现出来地址重映射以及栈初始化的过程, B main这句之后就跳转到大家更熟悉的c代码中。过去看书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在进行cpu的初始化之后,就可以执行c代码”,我觉得这里应该多说两句,因为我当时死活想不明白,不都是编译成了跟机器码一一对应的汇编,咋对cpu来说c和汇编还有差别?后来才渐渐知道原来是因为c编译器在处理c代码的时候需要栈的协助,如果此时栈寄存器没有初始化,那么这里面的栈指针是野,后面的c肯定就会更加狂野不羁。写书的牛人少说两句话,像我这样的蠢人就得考虑好几年啊!

楼主:
再说一下对齐。
可能有的兄弟用一辈子arm也不会碰到地址对齐所导致的问题,不过我可以保证,如果你碰到过一次,今后你的代码中一定会处处考虑到对齐问题,因为不对齐造成的问题让人查起来很痛苦(当然如果有很多经验了就很快查出来),宁可多花点功夫,也不想碰到问题。
多数arm编译器是默认32位对齐的,除非有意地把这个选项去掉以适应某些对空间非常苛刻的场合。

typedef struct xd_struct {
   uint_8         MAX_PKTS_PER_UFRAME;
   void           (*p_fn_callback)(uchar_ptr);
   uint_8      CTL;           /* USB Endpoint Control byte */
   uint_8      NEXTODDEVEN;   /* Odd/Even of Next BDT to queue */
   uint_8      LASTODDEVEN;   /* Odd/Even of Last BDT used */
} XD_STRUCT, _PTR_ XD_STRUCT_PTR;
这个结构在x86上时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在32位risc上,就会出现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要么是32位对齐编译模式,导致这个本该占用8字节的结构占了12字节,要么是非对齐编译模式,那个函数指针在一个非32位对齐的地址上,一旦应用到这个指针的时候,将会出现不可预估的错误。
在ARM v3中取指时,cpu自动将地址与0xfffffffc与,这样的话非对齐指针就不能正确取到指令,而在v4以上的指令集中,则干脆将非32位对齐的取指操作定义为“未定义”,如何实现就是看芯片厂商心情了。所以针对arm编程的时候,建议尽量做到32位对齐,如果只是靠编译器的话还是不安全,还是自己保证为好。

网友A:
学习了,但Mode_ABT:OR:I_Bit:OR:F_Bit 这里面的OR好像ARM没这指令??

楼主:
OR是数字表达式之间的按位或操作,供人类使用。而ORR操作是最终产生机器码的格式,由于桶形移位器的存在,显得非常诡异,相关内容可以看下arm体系结构与变成。

网友A:
谢谢,不过ARM汇编用OR似乎不对吧

网友B:
lz好帖,居然放了几个星期都没人顶
对齐问题
RVDS2.2有个伪操作来检查了:

    PRESERVE8            ; make RVCT happy..

楼主:
没问题的,这个就是ARM公司提供的标准参考代码,你写的汇编代码只要你的汇编器可以识别就可以。
哈哈,谢楼上。

楼主:
再来讨论一下PC。
某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需要用JATG去抓pc的值,然后根据pc值以及反汇编结果来分析程序(或者硬件)问题,可这时候大家会发现根据pc值分析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不相符,为什么会发生状况无法理顺。而其实这个时候你可能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当发生错误时pc所指向的地址并不是当前语句,而是当前语句加8个字节,也就是2条指令,那么你根据当前所分析的结果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忍不住赞一下MIPS,会有个EPC寄存器,让开发者清楚地知道哪里出错,ARM接触太少,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
  那这个PC为什么不反应当前指令呢?因为ARM是个类risc的cpu,在当前指令执行的时候,流水线上自然就有其他指令处于取指,译码或者运算或者xx的其他阶段,而这个时候pc所指向的就是正处于取指阶段的指令,根据流水线级数的不同可能会对当前执行指令有不一样的偏移。
  说到了流水线自然就要提起cache,ARM的cache只有过一次接触,至于架构和操作还没有任何概念,待鄙人找些资料和代码看看再来讨论。

网友C:
arm的cache很恶心,配置要通过cp15来转一下,难用

楼主:
昨天一同事又遇到了ARM的字节对齐问题。
我们的芯片内部集成了ARM7-TDMI的ip core,按照ARM手册对ARM v3指令集的解释,在对数据类型与地址边界不匹配的情况下,会强行将取数据地址边界与地址匹配(说起来有点拗口,但是想解释起来很麻烦,有兴趣的可以交流)。由于我们的硬件连线失误,导致dma数据错位两个byte,这样最后在包尾填写magic number之类数据的时候一样也要移位两个字节,组里一兄弟开始准备直接用指针+2操作,可是结果是修改失败,最后一查,是由于magic number定义为uint32, 而+2之后就是只能对齐uint16,cpu在操作的时候自动将低位地址与0xfc与,最终导致问题出现。
看来地址对齐问题还是会偶尔出现的啊。

楼主(2009-12-13):
由于要对内核进行评估,突击学习了一下arm7的架构,指令集以及amba的东西,现在又可以胡诌一点东西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一一记录下来。
第一件比较崩溃的就是,由于项目中有一个任务要占到50~60 MIPS的工作,然后还有视频传输相关,所以就要对带宽,内存和cpu进行详细的论证,以保证最坏情况下系统依然能够保证运行,同时为了追求die面积的最小化,ic的兄弟们还是无比倾向于使用arm7的软核。
好了,开始论证性能,内存没问题,cpu频率也没问题,软核可以到216MHz,然后讨论带宽,讨论结果就是:崩溃,然后再崩溃。arm7tdmi是一款没有cache的处理器,这就意味着每个指令周期,辛苦的cpu要去内存中取一次指令...(也有例外,就是跳转不断发生在流水线内的三条指令间,通俗点说就是死循环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cpu跑在100M,就算只有50%的时间需要更新流水线,那么需要的带宽就是50M*32Bits,再考虑到总线仲裁以及并不是所有访问都是burst的问题,预留个7,80*32bits的带宽是正常的,而AHB的效率也远不能达到100%,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要嘛整个总线都给cpu用,数据传输歇菜,要嘛数据不传输了,cpu爱咋玩就咋玩,整个系统也就没用了...。最后这个结论得到了也曾经做过类似项目的同志的确定,大伙儿歇了吧。
兄弟们在选型的时候需要注意,arm7(不包括720t)真的只是个mcu,如果系统工作繁重,数据量较大的时候还是换个别的吧,比如说MIPS,哈哈,为我喜欢的MIPS做个小广告。当然也有例外,ic设计者可能会做一下手脚,比如说总线隔离一类的,但毕竟只是规避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D:
ARM7TDMI确实不适合楼上的应用,因为无cache,而且总线是冯.诺依曼结构的。cortex-m3可能会好些,哈弗结构,在片内flash里运行程序可以比较快的。数据量较大而且要求主频较高的应用直接用ARM9就好了。

楼主:
主要是处于成本的考虑,arm9的die面积太大,这样晶圆和封装的钱都要成倍增长,而且arm9的license费用远高于arm7,为了能给公司省点钱(也为了项目能有个合理预算,促使老大们批准...),ic的兄弟们还是觉得用arm7更划算一些。我们并不是想做一款通用的cpu,而只是想让自己的芯片有个更强劲点的功能。

楼主:
在调试中碰到了一个很诡异的问题,就是硬件复位之后,timer可以跑得好好的,可是一旦进入断点之后再重新运行,timer中断就再也进不去了,而从Jtag监视看到的timer中断实际是产生了,而且cpsr中的中断使能也都开着,可就是无法产生异常,最终查到的问题居然是在断点处,由于cpu停转,但是timer依然运行,此时RVDS接管了中断,cpu再运行之后,这个中断也没有上报给cpu,于是timer的IP始终处于中断置位状态,而cpu却并不知道这一点,也不会去清理timer的中断状态。
而要避免这个问题,就要在相应的ICE配置中去掉软件中断管理的选项,这样就可以保证重新运行之后能够正确上报中断并处理了。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有了最终的结论,实际上不是RVDS乱了,而是ARM的Interrupt Controller的状态机乱了,看了下ARM的Interrupt Controller的ip,里面在对简单中断流程做处理的时候,如果来了一个中断并且cpu没有处理的时候,如果总线上出现了对ICVectorAddr这个寄存器的读操作,就会导致IP误进入向量中断处理模式,从而内部状态机发生混乱,再也不能处理后续中断。
  至于在进入断点后产生读寄存器操作的原因是因为RVDS的窗口中打开了对中断处理模块的监视,这样cpu断点后,RVDS就会通过JTAG把所有寄存器刷新一遍,于是乎产生了一次对寄存器的读操作。
  这个问题的规避,要么是关闭那个窗口,要么是在做Integration的时候,如果使用简单中断处理模式,就直接把这个寄存器干掉。

楼主:
关于arm的中断机制,还要补充一些。
对于ARMv4以下的版本,arm的异常向量表地址固定为0(习惯性地,把cpu内部激发的称为异常,外部条件激发的称为中断);ARMv4及其以上的版本,ARM异常向量表的地址受协处理器CP15的c1寄存器(control register)中V位(bit[13])的控制,如果V=0,则异常向量表的地址为0x00000000~0x0000001C;如果V=1,则为:0xffff0000~0xffff001C。
而加了后面这个设置,猜测是因为很多操作系统是把内核代码放置在程序空间的高地址,比如linux的内核空间就占据了0xc0000000以上,这样的话就保证了异常发生的时候异常地址落在了内核地址范围内,同时满足了安全性,小范围跳转等需求。
同时ARM还提供了一个VIC这个IP模块(似乎叫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这个模块实现了更快的中断响应,以及中断分级等机制。举个例子说,如果他有16个优先级别的中断源,然后我在相应寄存器中配置了这些中断的服务地址,那么当这其中的某个或者某几个中断产生的时候,VIC模块会自动进行优先级排序,将产生的最高级中断的服务例程地址写入某一固定地址的寄存器,同时将中断上报,激发cpu异常,这时cpu只需要将此寄存器读出赋给pc,就可以跳转到相应服务,大大简化了中断响应的流程。
lpc22xx似乎是实现了以上提到的VIC机制,有兴趣的兄弟可以看看,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一直想要找个ARM的全局反汇编工具,就是那种能把整个bin文件反汇编出来,并且有全局跳转的那种,arm本身提供的工具中没有找到这项功能,只找到了每个文件的反汇编,如果果真如此,那就是无形中增大了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工作难度,因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同系统挂死打交道是不可避免,而RVDS和ADS这两个调试软件的功能实在值得怀疑,给出的调用栈深度有限,如果能有个整体的反汇编文件,直接进行内存里面的反向堆栈分析,就可以在实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解决很多的疑难问题。
另外MIPS提供了一个寄存器叫做EPC,记录cpu上一次发生异常时的pc值,以利于问题的追踪,而我在接触ARM的这接近一年时间内始终没有找到类似的寄存器。
上面的两个信息不知道哪位能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D:
回复 楼主:
ARM7和ARM9的VIC貌似是由各个芯片设计厂家制定的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厂家都不尽相同。ARMv7-M版本的cortex-m3内核倒是制定了一个“标准”的中断向量控制器和存储器空间范围。
17# xinzha
ARM的每种异常模式都有自己的LR,而这个LR减去一定的偏移量就是发生异常时PC的值,这个在ARM内核的技术手册上有描述的。

楼主:
总感觉ARM提供的那个LR无法像MIPS精确定位,可能是还不熟悉,几次跟踪undefine instruction,LR中的数据都是无意义的。
ARM提供了VIC模块,但是并没有强制要求,至于是否使用或者放到什么地址就是厂家自己决定了,几天前看了下LPC的手册,跟这个vic模块非常一致,估计LPC用的是这种机制。ARM提供了很多模块,timer,int什么的都有,有些是免费的例程,有些成熟的是要付费的。

网友D:
LR中的数据无意义,这个不应该吧。先排除是否是调试工具的问题,即观察到的LR是否正确,我记得以前用山寨版的J-LINK-V7的时候,调试时发现有的寄存器值明显是错的。如果调试工具没问题,那就可能是你还没有想到它的意义。进入UNDEFINED模式之后,LR中的数值减4才是发生异常的指令。

楼主:
没用Realview ICE试过,Realview每次复位重连太困难,一般只在打桩测试的时候用Realview(因为山寨Jlink确实扛不住)。
听楼上这么一说,看来某些重要时刻还是要用Realview啊,谢谢啊!
哎,ARM提供的这些调试工具真是没法说了。

网友D:
呵呵,工具不好用,可以锻炼人的“逆商”:lol
我想了个办法应该能够得到LR的准确值,就是不通过调试工具的界面观察,而是通过编个简单的程序把LR的值从串口发送到计算机的串口上。不知道这个是否可行,没实践过,只是个想法。

楼主:
哈哈,不错!
要是有Jtag的话,也可以写到某个全局变量里面,在所有的异常处理中加上,然后直接看内存,省得ICE乱报。

楼主:
下一步让整理一些关于RVDS调试和工程建立相关的东西,再写写scatter文件语法,链接加载的一些细节等等,这两天准备开始追一个USB相关的bug,等完事了一起写一下。

楼主:
当有需求建立一个全新的RVDS工程的时候(这种需求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如果你要使用scatter文件加载方式的话,就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
在不使用scatter文件的时候,RVDS默认库会帮你生成很多标号和几个函数定义(标号是有意义的,丫那几个函数我不用不行啊?),而当你决定使用scatter并指定了scatter文件之后,RVDS会把那些默认生成的东西屏蔽掉,而又会在链接阶段去寻找这些符号,这就需要你自己重新定义这些符号,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你如果不把这几个符号重定义是真不让你链接通过啊。

楼主:
在armlink的参数中,有一个参数entry比较有用,这个参数帮助你指定在调试firmware的时候,cpu复位之后的PC地址,之所以说它有用是因为在一款芯片的研发过程中,bootloader往往是在比较后期的时候才会实现,并且在做一些验证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很有可能FPGA上的RAM不在零地址,在这种没有bootloader而ram又不在零地址的状况下,如果能让firmware在任意地址跑起来,这个功能简直就像亲人一样亲。
至于为啥大家要自找麻烦而使用分散加载,从0开始,一直编译链接到最后不也挺好?这个问题牵涉太广,有历史原因,有偷懒原因,有成本方面的考虑,也有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总之我们没办法,只能去默默地忍受。

楼主:
在非调试的版本,代码中一般要出现如下这句话,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这是在C代码中出现的形式,在汇编中略有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禁止使用semihost功能。至于semihost到底是有些什么功能,我也不是很清楚,目前知道的有两点,一个是swi(软中断)由host pc接管,一个是目标板可以使用pc上的很多资源。
swi由host pc接管有啥好处不知道,坏处倒是有,就是如果你的目标板上跑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系统,系统调用是由软中断模式实现的,那废了,semihost不能用了,拜拜。
当使用semihost功能的时候,目标板的大块内存可以在host pc上申请,可以从host pc读取文件处理然后再写回到pc上的另外一个文件,这个功能对自动测试是相当有用的一个功能,也可以在外部接口模块或者输入源无法连接到目标板上的时候对目标板上的软硬件模块进行功能验证。

楼主:
ARM的两种工作模式,ARM/THUMB,arm模式很好理解,就是正常的32位指令,32位数据,而THUMB模式是用16位指令,32位数据,这种模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代码空间,节约成本。
  从理论上讲,THUMB模式的二进制代码应该接近于ARM模式的一半,而实际上这个数值略有偏差,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指令变为只有16位宽的时候,大多数指令可以被处理,比如左移右移之类的,而少部分指令却因为指令宽度的减小,可能需要多条指令组合来完成,至于是不是会比32位宽还占地方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些指令就包含了立即数加载之类的,实际上即使是32位宽的时候,也有很多立即数加载指令不能在一条指令内完成,因为32位中指令和状态位之类的占用了不少,而arm的桶形移位器也不能涵盖所有的32位立即数表达,所以就会有很多加载是由多条指令完成,至于大家在写汇编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汇编器帮助程序员屏蔽了这个细节,而如果你真正去查机器码的时候就会发现。

楼主(2010-01-24):
惭愧,我这纯属野路子,近期要好好读一下arm手册,到时候在更新,看看以前写的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E:
semihosting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把原来调试时需要使用串口输入输出的数据改走JTAG链路,从而节约系统资源。实用性因人而异

网友F:
semihosting用的是swi,现在好像用DCC更好一些,只是初步了解,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F:
关于27楼说到的需要重新定义模块,一般只需要定义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就可以了吧?其它我都没有定义。楼主是不是os里要用的?

网友F:
关于28楼的entry,只在用仿真器调试时有用,可以load程序后自动修改PC地址开始运行,但脱机运行时,必须从0地址开始运行的。各家有各种解决方案,如remap,nor启动之类的。
分散加载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有外部flash、sdram等,需要优化分配存贮,分散加载是必不可少了。
楼主可能也是用了os吧,很多东西可能被os管理了。

楼主:
关于28楼的entry,只在用仿真器调试时有用,可以load程序后自动修改PC地址开始运行,但脱机运行时,必须从0地址开始运行的。各家有各种解决方案,如remap,nor启动之类的。
分散加载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有外部flash ...
引用 网友F:

是只有在仿真的时候有用,在真机运行的时候必须是从0开始,这个entry是指示ide强行修改pc的复位指针。
这个功能比较多地用于FPGA验证过程中,因为这个阶段还没有bootloader,要想保证程序正确地在有ram的地址上跑起来就必须指定entry。

楼主:
关于27楼说到的需要重新定义模块,一般只需要定义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就可以了吧?其它我都没有定义。楼主是不是os里要用的?
引用 网友F:

刚才试了一下,把能注的都注掉,确实只要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就能编过去了,感谢!

楼主(2010-03-30):
最近学习了一下关于volatile的用法,里面有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很值得讨论一下。

楼主(2010-07-22):
前一阵在做spi和dmx的验证的时候,spi模块在和主机通信的时候,主机软件必须加上很大的延时才能保证读到软件协议中的同步头,对于这个问题查了好几天,把spi和dma通信的每一步拆解分析,都是能够保证足够快的处理速度,并且模块间的协调也没有出问题,从收到主机从spi传来的数据到把应答压入到spi的fifo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一次偶然的调试中把dmx模块关闭,结果spi传输就再也不出问题了,最终查出来居然是dmx的firmware中调用了printf,而恰恰是这些printf把spi中断推到了后面,导致通讯失去了实时性。查阅了一下arm的相关文档,在rvds中,如果调用了arm库提供的rvds的printf,那么在执行这个swi的时候,rvds会自动将arm的irq和fiq关闭,必须等到swi返回后才能恢复,而这些swi都是几十毫秒的执行时间。
在ARM架构中,swi却是比fiq和irq的优先级要低的异常,也就是说,在swi执行期间,如果软件不做特殊处理,irq和fiq异常依然可以得以响应,而rvds的做法却跟这个架构中写得明明白白的优先级相悖,我吐血鄙视rvds同学的这个特性,让我等无所适从,本来从架构方面分析我从来没怀疑过swi会延迟中断处理,浪费了好几天时间。

楼主(2012-06-20):
解决了一系列空指针以及内存改写的bug,这类问题首先需要提高软件人员自身的素养以及良好的变成习惯来避免,其次需要有对发生问题时的判断能力,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后还要有好工具的支持,目前多数仿真器都支持硬件断点监视,比如说我可以设置为当有人修改0地址内容时将cpu停住,这样就能很方便地抓到犯罪的语句了。不过也有例外情况,比如这块内存是被总线上其他master改掉的,那就没辙了,因为cpu只是总线上的一个master而已,仿真器监视的也是cpu自己的行为,总线上其他master从结构上来说跟cpu是同级的,如果他们修改内存是不能当时就捕捉到的,只能根据其他线索去查哪个master改的,以及软件的什么行为导致的修改。

网友G:
我知道是好贴,只是现在还没能充分领悟lz的思想

网友H:
学习啦。。高手尚在世,偶岂可酣睡?

楼主:
经过一系列测试,rvds2.2和uvision4的优化存在问题,跟用rvds3.0时的优化效率完全没法比,而现在的公司由于没人爱用正版的rvds4.0(白白放在那儿不搭建环境。。。),又淘不到比rvds2.2更高级的可用的盗版IDE,所以只能等机会再在高版本上给出测试结果。

网友I(2012-12-07):
楼主都用这么高级的功能, 我还停留在ARM MDK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