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9-06):
有个小东西,是我们主管以前做过的,发来给我试做,就是为了锻炼我吧,以前没做过单片机项目,是做售后服务的,汗。。希望能得到高人指点,
要求如下:
  电控技术要求:
1. 主要部件:显示屏、点动开关、发光器件、蜂鸣器;
2. 时间显示:内容年月日、时间,按现有市面成品元器件;
3. 点动计时1:四个点动开关,任何一个触动,计时开始,计时分60901201501802106个阶段进行,6个阶段分别有相应的发光二极管依次发光,每进入到下一阶段蜂鸣器伴有提示音;
4. 点动计时2:此计时元件默认时间周期为85天,每个计时周期到后,相对应的发光二极管发光,蜂鸣器伴有提示音,按点动开关复位进入下一个循环;
5. 以上发光二极管闪烁频率为闪1秒停1秒,如此交替,蜂鸣器发声柔和,发声时间不超过3秒。

特别说明:
1. 点动计时12的时间可用显示屏显示,显示屏可和时间显示屏合用,也可分开;
2. 点动计时1,点动开关不能用组合键;
3. 可靠性高,电源的选择,更换电池时是否对85天计时影响?还是采用电源插座?
在达到以上功能的基础上,线路尽可能简单,少线,廉价!

我只在读书时学过一点单片机,之后很久没接触过,也没一点经验,最近才开始看这方面的书,感觉不知道怎么下手,呵呵,不知道用LED呢还是LCD,毕竟只显示数字,分时的那6个阶段都用在LED灯下面贴标签的方式吧,他有一个考虑成本的要求,我是用1302好呢还是自己写万年历,还有就是单片机选型,我只会51,呵呵,用那个型号性价比高些呢,c只会一点点,这样简单的东西(我们主管说的。。。)用汇编应该不会麻烦很多吧,还有就是电路的设计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还有就是程序的构架。。
问题有点多,呵呵,希望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我感觉用1302或者其他时钟芯片好。
自己写?用单片机定时吗,恐怕没那么精确吧?
毕竟85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