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09-09-06):
     上图电路是我们公司机器主回路的部分电路图,功能原理大家肯定都知道,虚线框的部分是没有画出的整个主回路,现在问题是:当上图两个电容有一个失效或是击穿后,会把机器所在的电网电压提升到800V,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电压被提升的原理,最好能有个解决的方案,这个问题公司研发也没给出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请各位达人给帮着分析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各位请帮着看下啊  需要详细说明的也请说下啊

楼主:
这是我们焊机的主回路的部分,三相整流桥整流出来并了两个电容滤波,后面方框没画的是逆变器等一整套电路。

网友B:
把电网的电压提升?怎么可能呢?

网友C:
怎么可能???

网友D:
??  不太可能吧!

楼主:
一般一条线上有我们数台机器不等,一旦该电容失效后,该机器开机工作就会把电网电压拉升至800V左右,其他机器就会由于网压过高,而同时爆压敏电阻。现在公司的处理方法是,在三相整流桥前面的空气开关上加上一个三相电容,防止把过高的电压串回电网,但我不知道电压拉升的原理...................
怎么没多少人搭理我啊,强电的问题是不不改在这里出没啊,有高手就请现下身吧

楼主:
补充两句啊  俺知道xwj是高人,请多费心啊,能者多劳,请各位大虾帮忙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只能做非常理猜测,不如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并联谐振等...

蚂蚁是电源专家,你还是请教他吧。

楼主:
怎么也没见蚂蚁来给解答下啊  哎 估计这个问题要沉了 :(

网友E:
图不全,看不啥?早看了,没敢吱声...

网友F(2010-01-10):
太晚了要睡了

网友F: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