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彩屏显示速度慢

楼主(2009-09-06):
topway的128*160彩屏模块,用的16位色模式,驱动ic是ILI9163。系统主IC的晶振开始用的是4MHz的,全屏刷新显示速度感觉慢,就把晶振换成了24MHz的,结果现在速度还是没多大提升,还是可以看出有个扫的过程。原来的用黑白屏,4MHz晶振显示很好,没有扫行的不良效果。
各位用彩屏的都是怎么解决提高速度的问题呢?
我的主IC和LCD的接线方式是,主IC的一个8位I/O口为LCD提供显示数据,每次并行传送8位,LCD的其他控制引脚由主IC控制,不是采用8080的方式。另外,我的数据库太大,整个都是存在外围EEPROM的,通过I2C读取数据库,I2C的最大时钟频率100kHz。这个是不是显示速度的瓶颈?
请各位介绍一下你们平常彩屏都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A:
你把整屏数据读取出来存放在缓存。然后直接显示;
如果边读便显示应该很慢

网友B(2010-03-23):
如果要达到实用的效果,做到完全看不到闪烁,推荐硬件配置如下:

LCD为CPU Interface (QVGA,65K色):
ARM720T @40MHZ性能级别以上CPU + 512KB以上RAM + 16bit @8MHZ以上的i80总线。

LCD为RGB Interface (QVGA,65K色):
ARM720T @60MHZ性能级别以上CPU + 512KB以上RAM。

至于STM32,不带Cache的ARM7之流,最好是不要去想了.......,就算200MHZ,也就是块**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