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clear,toggled三个中的toggled确切意思是什么???

楼主(2009-09-06):
set,clear,toggled三个中的toggled确切意思是什么???
看avr单片机资料,老是提到toggled,就是简单的切换??
好像不太贴切

网友A:
你应该交待清楚一点。

摘录原文下来最好。

网友B:
猜测应该是翻转吧

A signal is toggled when it has a transition from "0" to "1" or a transition from "1" to "0".

网友C:
我记得protel上有个toggle unit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切换的意思。

网友D:
我觉得有触发、跳变之意

网友E:
翻转、切换都对,要看用在哪里。
如果和set, clear放在一起,应该译作“翻转”。

网友F:
状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