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TL3842 制作(反激)150W电动车充电器58V/2.5A-3A

楼主(2009-09-06):
最近,我在调试TL3842的反激开关电源,附电路图.
其中在带载60以上时,变压器会发出异声,且输出端波形不正常.满载时占空比为0.45左右(应该正常).但MOS管8N60温升较高.另外,当波形不正常后,带载能力受到限制,输出带载到3A时,空载电压下拉很大(VO=58V)变为43V左右.
望各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变压器参数:
NP=53TS   NS=18TS
NF=5TS
LP=760uH

楼主:
附上sch  EC40变压器

网友A:
没有图啊

楼主:
附件里的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会技术分析的人快进来,....

网友A:
R18阻值有些大,更改为0.22R

楼主:
我试了,但效果不是很好,虽然带载能力是可以上升.
但我想TL3842中的3脚(比较器),1V比较话.TL3842就很难得到保护.
原先我测试的时候,我是没加风扇的.
不正常的波形,我感觉好像是两个频率重叠在一起了.

楼主:
后来,我在测试时,采用风扇:
即当波形发生不正常变化时,我就用风扇扇,
似乎电路中某些对温度敏感的器件,在冷却后,
次级整流管二端的波形又变的规则(正常),不知道是PCB布局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试验把C3变大,去掉C*,R*,减小R3,减小初级电感

楼主:
目前改了一下变压器电感量为500UH ,MOS 源极处电阻改小为0.38欧姆,目前能带载到150W,带风扇测试时,带载58V/2.5A时,波形正常,但在带载58V/3A时,波形有点失真(失真指有其他干扰信号)但勉强可以通过,目前正在通电测试(给电动车充电)

楼主:
总结:当不用风扇时,电动车充电器工作1分钟左右,波形就会“失真”,如附件中所述,用了风扇后,波形就会有明显的好转,请问各位高人,是否我在设计时,器件的布局有不足?还是MOS、变压器长时间工作生产的热量,影响AZ3842周边的器件工作?

网友A:
顶,向楼主学习,目前我也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