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3842做双管正激励开关电源

楼主(2009-09-06):
下图是用UC3842做双管正激励开关电源(资料图)

调试前期UC3842振荡已稳定(测试为300KHZ),占空比可调整,测量驱动后级信号有了.就是通电后信号干扰厉害,带不动460
问题驱动变压器设计,如何调整.请各位前辈指导下
我用的EE25磁心匝比是16:14:14,

楼主:
请各位达人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IC 6脚加一级推动,62欧改为10欧.
同时驱动变压器也是关键

楼主:
对于UC3842信号输出加驱动,这个我考虑过,我看资料本身芯片输出电流1A,加上是芯片公司提供的资料,故此没加.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就修改电路,调试.
还请您多多指导.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A:
建议你测一下IRF460,G极的波形和电压,是否达到IRF460的工作条件

楼主:
根本不符合IRF460工作要求,不加主电压(300V)测试电压为10V,一旦加电压,激励信号就小了.考虑还是驱动的问题,正在修改

网友A:
建议你用3844或3845试一下,但是频率做不到300kHz,最多250kHz.

楼主:
频率我测试有280KHZ,可能是我的仪器有偏差吧!
对于电源驱动还请您多多指导!

网友A:
指教不敢讲,只不过以前用3842进行变压器隔离驱动失败过,讲一下经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