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这正的电源?

楼主(2009-09-06):
由于项目的需要,想找一个带高电平触发的电源,就是给电源芯片提供一个高电平脉冲,它就能开始工作给整个电路板提供电源,否则它一直处于关断状态,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源芯片?我在网上找了没有找到
或者有其他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希望达人指点一下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有这样的电源芯片的话,能否说一下有没有5V输出的,因为我整个板子是由5V提供电源的

网友A:
ti公司tps5420

网友B:
我这有些电源管理芯片资料,还有DC/DC  都可以输出5V,不知你要哪种,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QQ:1034513992

网友C:
搞个MOSFET管不就行了吗?

网友D:
三极管好像也可以

网友E:
找个有使能端的电源芯片就OK了,这种芯片大把大把啊
LM2674-5.0, LM2675-5.0;

其它公司的就不一一列举了吧

网友F:
找个带使能的电源芯片,外部实现相应逻辑就OK了

网友G:
楼上的时间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推荐个型号吗?

楼主:
这么多人回复,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9楼:我给的是一个高电平脉冲,不是一直高电平,不能让电源芯片一直使能

网友H:
可以用逻辑门加MOS管

楼主:
我用了一个或门,它的输出接一个输入端,另一个输入端接脉冲,但是这个输入端一悬空输出就是高电平

楼主:
谁有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