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进3.7-4.5V出 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2009-09-06):
电流500ma  找了几个低压差稳压器件都觉得不太合适。特来求教各位!

网友A:
500ma的应该很多吧,不知道LM317ADJ行不行

网友B:
317是不行的,不是LDO,此处必须用LDO,可调的型号也不少,去LT的网站看看:http://www.linear.com.cn/pc/categoryProducts.jsp

网友C:
试下SPX1117  用两个可调电阻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D:
LM1117应该可以了啊,800mA的电流啊

网友E:
SPX1117可以,用可调电阻调整电压,输出为800mA。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唉,都是些不看Datasheet的主!1117在额定输出时要求至少1.1V的输入输出压差,100mA时仍需要至少1V的压差,楼主要求5V输入,3.7-4.5V输出,最小输入输出压差只有0.5V,1117能用么?
做设计不严格遵从器件手册,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