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875全桥驱动47N60的MOS发烫严重

楼主(2009-09-06):
uc2875全桥驱动47N60的MOS发烫严重,换K2611和20N50都可以工作正常,么回事?

uc2875全桥驱动47N60的MOS发烫严重,换K2611和20N50都可以工作正常,么回事?请不要怀疑电路和电路板的问题,装20N50带1000W工作正常,波形正常,短路保护正常,为了加大功率,装47N60通电,47N60严重发烫,输出电压不稳,波形占空比从小跳到最大,带不起负载,换回20N50,工作正常,UC2875直接驱动四只MOS管,不知道是驱动能力不够还是47N60不适合做全桥,还是因为工作频率的问题,疑惑哦?????

楼主:
还有用SG3525做的硬开关全桥也不能用47N60,也发热严重,用K2611就非常的正常,SG3525加了推挽驱动,应该不是驱动能力不够,疑惑??
   SG3525+8只47N60的交错组合正激带48V40A却能正常工作,疑惑???

网友A:
我这有高速AD/DA,电源管理,DC/DC,FIFO详细芯片资料,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
QQ:1034513992

网友B:
加驱动IC看看

楼主:
不可能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3525做的交错正激加了推动,推8只47N60没有问题,可推硬开关4只47N60上电就发烫厉害,推8只K2611也没有问题,推IRFP460也发烫,

网友B:
先看一下栅极波形再说.
你这样类比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B:
你看一下47N60会不会又问题啊

楼主:
应该不会是47N60有问题,我做的双管交错正激48V25A用4只47N60温度很低,出了很多台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B:
给你两点建议:
1) 注意节电容,D-G D-S,这2个电容都会参与ZVS过程,D-G更坏事,会给驱动带来压力,47N60应该是COOL MOS吧?它响应快才对,看看D-S开通有没有阻尼震荡,有就加大GATE电阻,看看GATE驱动波形,打开和关断的平台过长都属驱动不足.
2)比较2管的开通电阻,移相桥的续流电流按指数规律衰减以上半桥和下半桥,表面上看阻抗小的衰减慢,是好事,但Q值在变大,过度时更易起震,引发机内EMI干扰,这样好不好,主回路串一电阻,阻抗差不多的就好,证明一下

楼主:
现在加了4420的驱动IC也还是一样啊

楼主:
测试驱动变压器的几组波形很正常啊,输出电压也有正常了,空载还是发烫的很,空损耗4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