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反激电源的占空比问题,输出稳定

楼主(2009-09-06):
我用uc3842设计的反激电源,在5V输出端带有100欧姆电阻时,测得6脚的pwm波形如下图所示(周期),而且变压器还有啸叫.请问各位老师是哪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
占空比开始比较大,后来就变小,然后又变大

重新做实验发现,降低输入电压的话占空比波形能够改善.

楼主:
8月23日实验:
将频率降低到30多K,原边的吸收电阻阻值加大,24V带负载400欧姆,5V带负载200欧姆.加250VAC,发现上电后PWM波形很正常,大约3分钟后,PWM波形有尖峰出现.初步判断问题出在变压器原边绕组匝数过多上.
刚上电时PWM波形
    大约3分钟后PWM波形

楼主:
9月2日实验:
我重新绕制了变压器,减少了原边的匝数.实验的时候在24V处加了200欧姆的电阻,占空比波形很理想.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续上电一个小时左右,变压器和开关管都很热,这该怎样解决呢?(用手摸感觉很热)

网友A:


楼主:
今天在电源各输出加上1K电阻后,发现变压器啸叫消失.但是占空比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楼主:
3842的2脚波形如下:()

网友A:
估计是Isense脚(3脚)被干扰了, 前面有多大的RC滤去尖峰电流噪声. 变压器的寄生并联电容大?

楼主:
3脚的RC选用的1K、470P,根据大家的思路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A:
时间常数是差不多的.
看起来你是用2脚反馈的, 有详细原理图?

楼主:
你用的是Protel DXP 2004吗?我给你传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