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如何提前结束一个正在运行的进程?

楼主(2009-09-06):
C51单片机如何提前结束一个正在运行的进程?

如:

void main(void)
{
    while(1)
    {
        delay(2000);
        delay(1000);
        IDLE();
    }
}

如果单片机在主程序中运行到delay(2000);处的时候,有一个按键中断了,且已确认按键已按下,此时单片机要如何结束本次在while()循环中的进程,重新从while()循环开始运行??

网友A:
先要改变delay()的写法

楼主:
如何改,在delay()中加一个标志吗?
如果标志改变了就从delaly()中退出对吧?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楼主:
还有,我说的退出不光是从delay()中退出,是要结束本此的while()循环,再从while()重新开始运行。

网友B:
我觉得用汇编更好解决,直接修改返回地址就得了,要是用c就稍微麻烦点,先从delay中break,然后再continue,才能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循环。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要不就像病毒一样,利用指针强行修改返回地址。

网友A:
LS 的做法是纯粹找死(找死机),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做。

LZ的问题在于还没学会用状态机写零耗时程序,关于这一点,教科书确实很害人。

这是个编程思想的问题,三言两语讲不清。

网友C:
状态机经典啊。。。

网友C:
找老hot的零耗时按键看看

网友D:
这还不容易?只用你用汇编写中断程序就行了。

XWJ别骂我,OS中经常用的方法。
大意:中断程序返回前设定好返回地址,和备份的堆栈初值,RETI就行了。

MOV  DPTR,#main   ; 或者任意地址#ADR
MOV  SP, SP_BACK
PUSH  DPH
PUSH  DPL
RETI

你愿意返回到任意地址,只要在C程序任意位置设置汇编语言标号即可:例如:

__asm  ADR:
    while(1)
   {
..........
}

楼主:
其实我也并不想这么做,但公司的要求要按键的实时性非常强,有按键触发就立即退出当前进程。

网友E:
"按键的实时性非常强"---------你公司这个要求超级混蛋。
按键能在10mS级别响应就已经是实时的了,你手指头能有多快?

楼主:
实时性---说的是在已确认按键按下了就立即执行。

网友B:
如果是单片机,强制用汇编修改返回地址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毕竟程序段短,不涉及太多的状态。如果代码上了一定的规模,连goto都不建议使用,这时候要想随你心愿地安全地修改返回地址,那得是黑客级别的水平了。

网友E:
楼主确实对很多基础知识应该补课下
1、关于实时性,软件内部立刻执行不是目的,对事件的反应速度才是目的
2、Kill掉一个进程是要不是清除堆栈这么简单
3、状态机、事件驱动 这些要慢慢引入到程序中去,以提高可维护性

网友F:
楼主用的是进程这个词
为何不懂进程调度呀

网友G:
开定时器做延迟,行不?

网友H:
都是高手。。。。

网友I:
既然要求“实时性”,还写一堆delay()干啥。。。
实时性也有很多不同的指标的,并非是快了就实时了。

网友J:
使用中断语句吧!!!

楼主:
回18楼,写delay()是为了好表述,并非是真的延时,也可能是其它的进程。

网友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 我前段时间做过~
好好看看九楼的方法~  经过实践考验~ 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L:
遇到按键退出函数不行吗?就三个函数不用几微妙

网友M:
看帖不回帖的高手:
    伸出您高贵的双手帮人家一下,或者ctrl+c,ctrl+v一下就OK了,让中国多一些好质量的电子工程师,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