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系列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9-09-06):
我用STC12C5A60S2加光耦控制L298N驱动2路直流电机,即用P1口的2路PWM控制转速,这2个PWM口要上拉电阻或者限流电阻么?望熟悉STC12系列单片机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看STC12C5A60S2的数据手册,如果用IO直接驱动LED或其他的负载好像要加限流电阻。
不知你的光耦是怎么控制的,是直接驱动耦吗?还是用IO做控制端,控制光耦?

楼主:
电机要求正反转和加减速,我用4个IO接的光耦控制正反转,2个控制PWM(不接光耦),怎么接才好呢,急死我了

楼主:
上图了,P3.4-P3.7是控制2个电机的正反转,PWM是控制加减速,这6个IO要加上拉或者限流吗?

楼主:
在线等哦,高人还没出现,性急。。。。。

网友B:
上拉可以不加吧,STC的单片机IO可以设置强上拉(推挽)功能,但限流我想是一定要加的。
只是个人说法,LS还是要自己亲自动手做一下试验才可确认。

楼主:
为什么要加限流啊 老大

网友A:
怕电流过大呗。
还有光耦也是需要加限流电阻的,不然就烧了。

楼主:
我光耦不是加了510欧的电阻啊 副边是12V电压 4.7K电阻够不够??

网友A:
恩,已经看到你加了。副边4.7K差不多了。
不是说你没加。

网友C(2013-07-15):
这个到底最后怎么解决的,没答案。
PWM给电机的限流电阻应该怎么加?
上拉一个还是直接在PWM引脚和电机驱动板PWM口串联一个?
电阻值选多大,多少功率的电阻,1W?

网友D:
做个实验就行了

网友E:
要加限流的,否则容易烧IO. 不管什么MCU,只要是输出电流比较大的,都要限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