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9-09-06):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将基本放大电路这部分时,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划分成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而且在共射级放大电路,当用阻容耦合方式接负载时,为什么在分析交流通时可以把电源接地,而且说输出电压是发射极电流在集电极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的等效电阻上作用的结果?
我怎么觉得是因为由于基级电流变化,影响到集电极电流,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电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是集电极电压跟耦合电容上的电压相比较(集电极电压减去电容两端电压,书上是假设当有正弦信号输出时,这个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比较结果不就是放大了的输入正弦电压吗?跟负载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对于交流信号,电源(理想电压源)在理论上是“短路”的,为简化分析才如此,而晶体管的基本模型可看作是受控电流源。

楼主:
虽然理论上这样说,但是实际上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总是在一起的,把他们分开时人为的,我很希望有人能不把他们分开来分析,就是不按照书上的套路来解释一下阻容耦合放大电路输出根据输入变化的。可以吗?

网友A:
呵呵,这个理解也对也不对,但要先从简化的角度去正确理解,然后才能基于实际模型。

楼主:
说实话,那个晶体管的模型我知道,公式也会推导,但是我总想能从实际模型能够理解我上面所说的。

我下面的问题谁帮我解释下?
由于基级电流变化,影响到集电极电流,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电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是集电极电压跟耦合电容上的电压相比较(集电极电压减去电容两端电压,书上是假设当有正弦信号输出时,这个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比较结果不就是放大了的输入正弦电压吗?跟负载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
关于为什么划分交直流通路。
放大电路都是在静态直流上附加了交流信号,所以放大电路具有交直流两种信号。电路里的元件对交直流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说电容对交直流的作用,如果电容足够大那么对于交流就是短路直流可以看成开路,这样交直流所走的通道就不同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前辈们指点指正。

楼主:
你跟书上说的一样,你仔细想想在直流信号上加上交流信号,这样一叠加,总体上不就是交流信号了吗?
我下面的问题谁帮我解释下?
由于基级电流变化,影响到集电极电流,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电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是集电极电压跟耦合电容上的电压相比较(集电极电压减去电容两端电压,书上是假设当有正弦信号输出时,这个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比较结果不就是放大了的输入正弦电压吗?跟负载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交流信号是大小方向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 直流信号方向是不变化的。如果在直流上附加交流就成了大小变化的脉动直流信号了。

楼主:
基本正确,但是要看直流量多大,交流信号幅值对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  昨天又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觉得这样解释不对,这个叠加的电流虽然在特征曲线上看上去和脉动电流一样,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脉动电流,应该叫什么电流还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楼上的是学哪个专业的啊?

网友B:
楼上的是学哪个专业的啊?
引用 楼主:
计算机的 呵呵

网友C: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让我琢磨琢磨如何回答

网友D:
小信号模型?大信号模型求导就是
画个直流耦合的放大器算算吧
共射放大器输出开路的话,vout=vdd-beta*Ib*Rc
Ib=Vi/rbe
vout=vdd-beta*Vi/rbe*Rc
上式对Vi求导,得到小信号增益
vout/vin=-beta*Rc/rbe
小信号模型就是在特定的工作点下,使用该点传输特性的近似,很好理解吧。
书上讲的电路是分割了输入信号通路的,其实未必好理解

网友:
你跟书上说的一样,你仔细想想在直流信号上加上交流信号,这样一叠加,总体上不就是交流信号了吗?
我下面的问题谁帮我解释下?
由于基级电流变化,影响到集电极电流,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 ...
引用 楼主:

"集电极电压减去电容两端电压"   KVL ,  没负载你怎么做这个减法

网友E:
你对源的“内阻”和“负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