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比单片机更省的电路

楼主(2009-09-06):
在小公司上班,老板要做个开关,9~12V电源,4个按
纽,按一下接地一次,控制4 个继电器,我用单片机做了一
个,可老板核下了说成本太大,不知各位大虾有好意见没有?

网友A:
你要交待清楚具体的应用需求,将系统看成一个“黑箱”,给定输入输出的关系,否则谁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网友B:
按一下接地一次,是不是意思是用低电平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啊!要是这样的话,用三极管的关断就可以控制,不需要单片机

网友C:
4个按纽,按一下接地一次,控制4 个继电器,
****************************
需要设计什么电路吗,直接用这4个开关控制得了

楼主:
按一下给个低电平,输出由低转高并保持,继电器导通,再按一下给个低电平,输出由高转低。继电器断开

网友A:
如此用双稳态电路即可,确实不必用MCU,可靠性方面也比用MCU好。

网友D:
电流不大的话用三极管就可以吧~~~

网友E:
看怎么选择器件了,MCU也有2元以下的。
如果开关路数多,用MCU还是便宜的,也方便更改功能。
选择PLD也可以,也很便宜。
如果用数字电路搭,不一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