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比单片机更省的电路

楼主(2009-09-06):
在小公司上班,老板要做个开关,9~12V电源,4个按
纽,按一下接地一次。控制4 个继电器,我用单片机做了一
个,可老板核下了说成本太大,不知各位大虾有好意见没有?

网友A:
唉,LZ的表达能力....
早点按6楼这样所嘛~
按一下给个低电平,输出由低转高并保持,继电器导通,再按一下给个低电平,输出由高转低。继电器断开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东西太简单了,根本就不用什么单片机(当然也有几毛钱的掩膜单片机),
去买两片国产的CD4013即可,
当然,你非要用三极管搭那也行,那就很多很多元件了

而最最简单的办法还是:
用自锁的按键开关。

网友B:
正巧撞见。。
前几天给别人做个紫外灯的开关,要单键双稳的。手上只有555,就找了这么个电路:
用的键控,不是触摸,所以就使右边那个电路了。
其实是抄t叔上传的一本书里的,呵呵。
顺便提一下,右面那个电路直接上电时,继电器线圈就通电了。可以给那个按键并个小电容。

网友C:
有比较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D:
用几毛钱的单片机,内部RC震荡

网友E:
比如说 sonix  2501b  几毛钱的

网友F:
在小公司上班,老板要做个开关,9~12V电源,4个按
纽,按一下接地一次。控制4 个继电器,我用单片机做了一
个,可老板核下了说成本太大,不知各位大虾有好意见没有? ...
引用 楼主:

不是有一种按下去,松手后不反弹的开关吗?  按一次改变一下状态。

楼主:
按一下给个低电平,输出由低转高并保持,继电器导通,再按一下给个低电平,输出由高转低。继电器断开

网友G:
用T或D触发器可实现

网友H:
是呀,可以用数字电路实现。不过做实验的价格与MCU差不多,除非批量生产

网友I:
就是个双稳,可以用分立件搭
数字电路太敏感

网友J:
用数字电路,不需要稳压5V,

网友K:
按键就行了

网友L:
老x说得对,用自锁开关或者D 触发器

网友M:
发内裤啦

网友N:
半夜的内裤便宜卖了;P

网友O:
有内裤无处卖,只好半夜偷着便宜卖!:lol

网友P:
用自锁开关
我原先用过一个10进制的计数器芯片

楼主:
不能用带自开关,这样不能交两个开关接在一起做成双联的,
不能用555电路,成本大,元件多

网友Q:
用三极管做分立电路便宜.

网友R:
这个帖子怎么又发了一次,新手园地里发了一遍,现在还发啊。不知道内裤从何而给,帖子精在哪里,一家之言!

网友S:
我做过用LM358做过的这种单键开关.

网友T(2009-10-06):
两毛5一颗的单片机贵不贵?

俺以前公司的4bit MCU,最便宜的两毛五一颗,完全可以满足LZ的需求

那个上面有3个PORT口,两个双向,一个输出,每个PORT有4个引脚,简单的输入输出,程序也要不了几行

这种东西你要用几块RMB一片的单片机当然就太奢侈了

网友U:
许多简单的逻辑运用,可以不用单片机。LZ的项目,用带自锁的开关,不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