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09-09-06):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将基本放大电路这部分时,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划分成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而且在共射级放大电路,当用阻容耦合方式接负载时,为什么在分析交流通时可以把电源接地,而且说输出电压是发射极电流在集电极电阻和负载电阻并联的等效电阻上作用的结果?
我怎么觉得是因为由于基级电流变化,影响到集电极电流,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电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是集电极电压跟耦合电容上的电压相比较(集电极电压减去电容两端电压,书上是假设当有正弦信号输出时,这个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比较结果不就是放大了的输入正弦电压吗?跟负载有什么关系?

楼主:
前辈们解释下吧,我都等了好久了啊,怎么我就是理解不了了?

网友A:
1:对于基本共射放大电路,管压降的变化就是输出的动态电压,放大的是动态变化量。
2:因为负载电阻影响到输出电阻,由于输出电流不变因此输出电压要跟着输出电阻变化,也就是说负载影响着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B:
LZ:

在分析电路时(包括放大器电路),通常会把(纯)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分开来讨论(其理论基础是信号存在傅立叶变换,而线性系统又具备叠加性原理)。在分析系统的直流工作点时,由于电容(相当于断路)和电感(相当于短路)在达到平衡态后不再起作用(相对于直流部分),一般舍去电容短接电感得到一个没有电容和电感的纯阻直流通路。在分析系统的交流特性时,由于电容与电源(相当于短路)和电感(相当于断路)在达到平衡态后不再起作用(相对于交部分),一般舍去电感短接电容得到一个没有电容和电感的纯阻交流通路(注意:变压器由于其存在“变换”关系,不能简单作为电感处理)。

上述方法一般用于直交流相对界线分明的场合下效果较好,通常只能做粗略的分析。另外由于其忽略了容感特性,明显不适用与频响和谐振的分析。

楼主:
不知大楼上的看了我写的内容没有,不是要你照本宣科,是让你找出我上面分析的错误所在!根据我上面的分析的过程,得出的结果是跟负载没关系,出现矛盾。谁能看看我分析的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再把我分析的过程写在下面
由于基级电流变化,使集电极电流变化,电流的变化通过集电极电阻表现出来,使得集电极电压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是集电极电压跟耦合电容上的电压相比较(集电极电压减去耦合电容两端电压,得出交流分量),比较结果直接就是是放大了的(β*Rc)/Rbe倍的输入正弦电压,而不是β*(Rc//Rl)/rbe倍的,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输出的电压跟负载没关系,我分析的错误在哪里呢?

网友B:
楼主还没真正理解我的上述内容。

你要进行交流分析时,必须将电容和电源短路(理由不再复述),这样一来晶体管的总集电极(交流通路)电阻就是Rc||RL。

网友C:
你那是空载的情况,你要这样分析也可以,那就要分两步:
1、象你说的,空载时,输出是:(β*Rc)/Rbe倍的输入正弦电压,内阻是Rc
2、加上负载Rl时,输出变为:Rl/(Rc+Rl)  * [(β*Rc)/Rbe ] *Vin =[β*(Rc//Rl)/rbe]*Vin
     也即  β*(Rc//Rl)/rbe倍的输入正弦电压

楼主:
楼上的前辈
  1 不加负载时,由于静态时,输出级耦合电容上电压为Uce=Vcc-Ic*Rc,当有 输入信号时,集电极点位发生变化,假设ui<0;则Uce=Vcc-(Ic-△ic)*Rc,然后跟电容电压相减得净交流信号
【Vcc-(Ic-△ic)*Rc】-【Vcc-Ic*Rc】=△ic*Rc
  2,当加负载后,由于是阻容耦合,不印象静态工作点,Uce=Vcc-Ic*Rc,当有 输入信号时,集电极点位发生变化,假设ui<0;则仍然计算出集电极电位Uce=Vcc-(Ic-△ic)*Rc,书上假设有输入小信号时,输出耦合电容电压基本不变,然后跟电容电压相减得净交流信号【Vcc-(Ic-△ic)*Rc】-【Vcc-Ic*Rc】=△ic*Rc
所以我会认为跟输出带不带负载无关。我不知道我怎么就转不过来这个弯啊!都搞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B:
LZ:

做类似分析时一定要掌握这样一个思路(或方法),就是“分离信号”——将信号分离成直流和交流(两部分和起来就是原信号)。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号分析方法,也许在以后的频谱分析中会有更深的体会,这里只是初涉其门道而已。

楼主:
这个分析方法我真的知道,其理论基础就是线性叠加原理。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交直流和在一起,我只想从实际模型再验证下看两种分析方法结论一样不,这不?我一分析就出问题了,所以很着急啊!
比如说我问你,为什么分析交流信号,就可以就可以把电源短接?【电容短接,电感断开我理解】不要再说电源对交流信号不起作用,毕竟交流小信号是在直流信号基础上的。而且从电流的流向看,不管有没有输入信号,集电极电阻上电流始终是从上到下,如果把电源接地后,电流就变成从下到上了。这又怎么解释?
同时我再强调下我的思路,我始终是根据输出耦合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来解释输出的。

网友B:
“不要再说电源对交流信号不起作用”

这就是你的症结所在,电源对交流信号还真的不起作用。这一点你一定要转过弯来,否则对许多“等效模型”(如晶体管的交流小信号等效模型)的分析都会有障碍的。

楼主:
那我想问下:交流信号不是驼载在直流信号上的吗?我一直把交流信号跟直流信号叠加在一起,然后得到的是一个脉动信号来分析的。你能解释下为什么电源对交流信号不起作用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拜托 了,我实在有点笨 啊!!!!

网友B:
什么叫“分析”,分析就是分而析之。你必须把信号“拆”开来,单独分析,然后在综合。

楼主:
为什么电源对交流信号不起作用?

网友B:
严格来说电源对信号的交流分量没有作用(在线性区域内),直观理解可以将电源想象成一个无限大容量的电容。

楼主:
谢谢了,还想问下,看完了模电,数电也看了,下一步该学习什么呢?我师兄还没把板子做好AVR128的板子,我C/C++语言算是比较好吧,有VC++基础,自己会编上位机程序.现在研二,该怎么确定自己的未来了?我的课题是搞晶圆表面微观形貌纳米级测量的。后续估计要做些图像处理部分,但是我不想读博士,所以对算法也没多大心情搞,我是想学点技术,出来挣钱。大家给点建议好吗?

网友D:
直流电源的内阻很小,根据电阻分压原理,信号在内阻上损失的压降很小,所以交流小信号分析时,可以看作短路

网友E:
这时基本电路里的叠加定理呀!叠加定理讲多源合一。把叠加定理反过来用,一分多源,一源一套电路,各有差异。楼主好好琢磨琢磨叠加定理,分合几个电路,就能明白了。

网友:
再等楼猪提出一些稍微新颖的问题